电源管理芯片IP5306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3-12-01):
   竞赛项目做了两板,电源管理问题依旧。两版用的都是这颗%芯片,不接电池只有零点几伏特。接电池输出3v,但一连上负载瞬间掉0.8v
    5306数据手册标称5v,使用0402,按手册画问题任未解决,严重耽误交期,看了网上问题频出,拉低国产芯片名气,手册还说的云里雾里的
     目前已排除问题:型号是常开定制版、底部GND已接地,后级电路无短路。求大佬们支个招,或推荐一款能恒定输出5v的电源管理芯片,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芯片坑很多,看下有没有替换的

网友B:
电感,换成绕线的,叠层的电流太小,至少要3a的绕线电感

网友C:
板凳说得对,蓄能电感不能只看电感量,还要看电流容量。否则一接负载电压就跌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换成绕线的,叠层的电流太小,至少要3a的绕线电感

已经下单了,到时候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