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大佬们pcb板怎么能设计成不规则的呢?

楼主(2023-12-02):
想给朋友做个心型的pcb板子,但是ad和嘉立创eda只要四边形的。
用嘉立创eda能绘制不规则外形的 pcb板吗?然后实在不行导入cad的文件放机械层上把garber发到板厂,板厂能不能印出来心形的板子呢?

网友A:
完全没问题啊,你外形画什么形状就出什么形状。可以用CAD画好导入,也可以自己画。

网友B:
立创eda用边框层画或者直接导入dxf

网友C:
EDA默认板框为矩形,并没有限制在矩形范围。只要板厂是用铣床加工板框,绝大多数异形板都能加工出来。

网友D:
JLC没用过,AD的前身Protel用过,任何形状都可以,只是板厂要加$$$,因为会增加他们的损耗。

网友E:
嘉立创eda的边框层可以导入的,可以先用cad画一个不规则的,导入的时候选择边框层,就可以了

网友F:
板子形状不是印出来的,板子形状,开槽、无铜孔都是锣板工艺出来的。
将板子形状绘制到板框层即可,不同客户的板子是拼到一张大板生产的,最后锣板成指定形状。
心型的板子要旋转45度,否则会多出一部分尺寸。

网友G:
板厂是按下料时的矩形面积计算价格的,

网友H:
只要你能画出来,PCB厂就可以加工出来

网友I:
理论上,你能画出来的不规则图形,板厂都能做。但是,要考虑到板厂一般都是需要拼板制作的,设计上,他们需要考虑桥接问题。如果太刁钻,人家也只能尽量用邮票孔的形式拼板,这样,实物回来需要自己加工下外形了。最好你指定桥接的地方。

网友J:
一个电子产品的开发流程,要从外观开始,接着结构、线路方案、器件选型、PCB设计、软件代码(仿真)、整板调试、装配、整机测试。。。。
你要的PCB外框,应在外观设计时就有初步的构思,由结构实现,转出CAD文件,再导入PCB设计软件中。这过程中可能会来回反复好几次,才能最终定稿确认。
PCB外框1不能有小的内锐角、2不能有细的桥接块,3外框不要有太复杂的边,这3项在结构设计时就要考虑到。理论上你能设计出来,PCB厂都能做,但过高的制程要求,可能会增加不必要的成本支出。

网友K:
嘉立创EDA的板框可以自定义画出各种形状,不过最好先用CAD画完之后导入。

网友L:
只要板框是封闭的,任何形状都可以,用CAD绘制好(DXF格式)再导入AD中。

网友M:
先在机械层或者禁止布线层画出你需要的形状,然后选择按照形状裁版,或者直接cad导入图形然后按照形状裁版

网友N:
这个可以自定义导入啊 完全没有必要限定是四边形的 你只需要划定范围就好了

网友O:
使用CAD软件:在CAD软件中,可以使用自定义形状的绘图工具来绘制不规则的PCB板形状。这样可以根据实际需求来设计板子的形状。  使用切割工艺:在PCB生产过程中,可以使用切割工艺来按照设计要求将板子切割成不规则的形状。这需要在设计阶段考虑到切割的位置和方式。  使用特殊材料:有些特殊材料可以通过切割或者弯曲来实现不规则形状的PCB板设计。这需要在选择材料和设计阶段考虑到材料的可加工性和成本。

网友P:
我个人订购了带有椭圆形切口的 T 形和圆形 PCB - 生产中没有任何问题。 但价格是它周围的矩形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