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温湿度控制程序仿真(数码管,DHT11,独立按键)

楼主(2023-12-02):
1、使用DHT11测量温湿度
2、数码管显示温湿度以及阀值
3、按键设置报警值
4、温湿度过限能输出对应控制和报警

温湿度控制(数码管,DHT11,独立按键).zip

Proteus仿真 程序

网友A:
主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DHT1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1^4;//按钮
sbit k2=P1^5;
sbit k3=P1^6;
sbit k4=P1^7;
sbit out1=P2^4;//输出控制
sbit out2=P2^5;
sbit out3=P2^6;
sbit out4=P2^7;
sbit led1=P3^4;//led
sbit led2=P3^5;
sbit led3=P3^6;
sbit led4=P3^7;
sbit beep=P1^0;//蜂鸣器
sbit smg1=P2^0;//数码管
sbit smg2=P2^1;
sbit smg3=P2^2;
sbit smg4=P2^3;

uchar code smgduan0[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显示0~9,无小数点
uchar code smgduan1[10]={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显示0~9,有小数点

uchar time=0,mode=0;//系统变量
uchar flag=0,time1=0;//显示切换
uchar lim1=20,lim2=30,lim3=30,lim4=80;//阀值

//延时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main()//主函数
{
        uchar k=0;
        TMOD|=0X01;//初始化定时器
        TH0=0X3C;
        TL0=0XB0;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while(1)
        {
                if(!k1 &&(k!=1))//设置
                {
                        if(mode<4)
                                mode++;
                        else
                                mode=0;
                        k=1;
                }
                if(!k2 &&(k!=2))//加
                {
                        switch(mode)
                        {
                                case 1:
                                        if(lim1<lim2)
                                                lim1++;
                                        break;
                                case 2:
                                        if(lim2<99)
                                                lim2++;
                                        break;
                                case 3:
                                        if(lim3<lim4)
                                                lim3++;
                                        break;
                                case 4:
                                        if(lim4<99)
                                                lim4++;
                        }
                        k=2;
                }
                if(!k3 &&(k!=3))//减
                {
                        switch(mode)
                        {
                                case 1:
                                        if(lim1>0)
                                                lim1--;
                                        break;
                                case 2:
                                        if(lim2>lim1)
                                                lim2--;
                                        break;
                                case 3:
                                        if(lim3>0)
                                                lim3--;
                                        break;
                                case 4:
                                        if(lim4>lim3)
                                                lim4--;
                        }
                        k=3;
                }
                if(!k4)//OK
                {
                        mode=0;
                }
                if(k1 && k2 && k3)
                        k=0;
                //显示
                if(mode==0)
                {
                        if(flag==0)//显示温度
                        {
                                P0=0x01;
                                smg1=0;
                                delay(100);
                                smg1=1;
                                P0=smgduan0[dht11_dat[2]/10];
                                smg3=0;
                                delay(100);
                                smg3=1;
                                P0=smgduan0[dht11_dat[2]%10];
                                smg4=0;
                                delay(100);
                                smg4=1;
                        }
                        else//显示湿度
                        {
                                P0=0x08;
                                smg1=0;
                                delay(100);
                                smg1=1;
                                P0=smgduan0[dht11_dat[0]/10];
                                smg3=0;
                                delay(100);
                                smg3=1;
                                P0=smgduan0[dht11_dat[0]%10];
                                smg4=0;
                                delay(100);
                                smg4=1;
                        }
                }
                if(mode==1)//温度下限
                {
                        P0=smgduan0[1];
                        smg1=0;
                        delay(100);
                        smg1=1;
                        P0=smgduan0[lim1/10];
                        smg3=0;
                        delay(100);
                        smg3=1;
                        P0=smgduan0[lim1%10];
                        smg4=0;
                        delay(100);
                        smg4=1;
                }
                if(mode==2)//温度上限
                {
                        P0=smgduan0[2];
                        smg1=0;
                        delay(100);
                        smg1=1;
                        P0=smgduan0[lim2/10];
                        smg3=0;
                        delay(100);
                        smg3=1;
                        P0=smgduan0[lim2%10];
                        smg4=0;
                        delay(100);
                        smg4=1;
                }
                if(mode==3)//湿度下限
                {
                        P0=smgduan0[3];
                        smg1=0;
                        delay(100);
                        smg1=1;
                        P0=smgduan0[lim3/10];
                        smg3=0;
                        delay(100);
                        smg3=1;
                        P0=smgduan0[lim3%10];
                        smg4=0;
                        delay(100);
                        smg4=1;
                }
                if(mode==4)//湿度上限
                {
                        P0=smgduan0[4];
                        smg1=0;
                        delay(100);
                        smg1=1;
                        P0=smgduan0[lim4/10];
                        smg3=0;
                        delay(100);
                        smg3=1;
                        P0=smgduan0[lim4%10];
                        smg4=0;
                        delay(100);
                        smg4=1;
                }
                led1=out1;
                led2=out2;
                led3=out3;
                led4=out4;
        }
}
//定时器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f(time<10)//0.5s
                time++;
        else
        {
                time=0;
                dht11_recive();//测量温湿度
                if(dht11_dat[2]<lim1)//加热
                        out2=0;
                else
                        out2=1;
                   if(dht11_dat[2]>lim2)//散热
                        out1=0;
                else
                        out1=1;
                if(dht11_dat[0]<lim3)//加湿
                        out4=0;
                else
                        out4=1;
                   if(dht11_dat[0]>lim4)//除湿
                        out3=0;
                else
                        out3=1;
                beep=out1 && out2 && out3 && out4;
                //切换
                if(time1<6)
                        time1++;
                else
                {
                        time1=0;
                        flag=!flag;
                }
        }
        TH0=0X3C;
        TL0=0XB0;
}

网友B(2024-05-29):
有程序吗

网友C(2024-09-17):
正在头疼把1602显示改为两位数码管显示!编译已通过!按开发板修改IO口再试!试验通过后,加上控制逻辑,除湿机就又可以运行了!

网友C:
今天,用开发板试验已通过,sbit button1=P2^4;这是显示模式切换,
开机 case 0:  st=0;      break;         //只显示温度;
按 button1键,case 1:  st=1;      break;         //只显示湿度;
再按 button1键,  case 2:  td=1;      break;          //循环显示5秒温度,显示5秒湿度;
在这个基础上加上设定,就可以实现温湿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