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5出现大量红色波浪线警告?但是编译没有问题

楼主:
使用STM32F407时出现大量红色波浪线警告,但是编译没有问题,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屏幕截图 2023-12-02

网友A(2023-12-02):
程序员是从来不看警告的,而且这种无意义的警告只能是IDE的bug,只要compiler没有警告就行。

网友B:
编译不报错,就不用管它。

网友C:
鼠标指上去,会跳出错误提示的内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程序员是从来不看警告的,而且这种无意义的警告只能是IDE的bug,只要compiler没有警告就行。

好的,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编译不报错,就不用管它。

好的,多谢

网友E:
编译没问题就行,你这个警告的只是模块函数里,又不影响啥

网友F:
这是说你的GPIO那个结构体找不到,你要添加系统的有一个****gpio.h的文件,让keil能找到这个结构体就好了。程序最好还是无警告比较好,有些警告是提示你越界什么的。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G:
STM32文件夹下的文件都上了钥匙,说明是有问题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STM32文件夹下的文件都上了钥匙,说明是有问题的。

上了钥匙表示表示这个文件只读,不能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