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里面没有hx711器件,请问如何添加这个元件?

楼主(2023-12-02):
碰到了hx711压力传感器,想要做仿真,proteus里面没有hx711器件,请问如何添加这个元件呢?请路过的大神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功能类似的有,但是IO接口协议类似的没有,所以就别仿接口了,直接写个数,然后看你的软件能否正常即可。至于HX711到这个数的过程,只能硬件调试,proteus不能仿真。

网友B:
某一个宝买一个吧, 也没几块钱;   HX710  HX711  HX712  程序几乎都兼容!

网友C:
Proteus8.9版本里面有HX711元件了。

网友D:
去网上找找相对应的库,然后添加进去。

网友E:
双击单片机加载main.hex文件,该文件在“单片机加载”文件夹里,双击hx711芯片加载HX711.hex文件,该文件在“HX711模块加载”文件夹里,再点击proteus软件左下角运行按钮,运行仿真。

网友A:
hex文件是编译好的,硬件连线稍有不同就完全不可以用,楼上两位是来说相声的吗?

网友F:
在Proteus中添加第三方库的步骤如下1:  打开Proteus软件,点击"Library"按钮。 在弹出的"Library"对话框中,点击"Search"按钮。 在弹出的"Search"对话框中,搜索"hx711"。 在搜索结果中找到"hx711",点击"OK"按钮。 在"Library"对话框中,点击"Add to Project"。 等待第三方库添加完成,关闭"Library"对话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