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好的PCB设计软件

楼主(2023-12-02):
以前做电路都是用洞洞板,浪费焊锡,AD动不动就2,3GB,里面的3D查看都没什么用,想要一个能画电路图而且能画PCB的软件,问下谁有大小小于30MB的PCB设计软件?

Sprint Layout感觉不错,可惜不能原理图转PCB

网友A:
不用内存的在线PCB软件多了去了,比如JLC。不过现在硬盘内存那么便宜,扣这点儿干什么?我用PADS。

网友B:
protel98 =33M,protel99se=56M,dxp   绿色版,130M+。padsVx=900M+ ,ad6=1.3G.....

网友C:
不行就换电脑吧,电脑又不贵。

网友D:
高版本AD对显卡以及系统配置要求较高,Sprint Layout 没有EDA功能。
国产的有嘉立创EDA,并且免费正版,部分功能需要联网才能用。

网友E:
对于你这种新手,而且是DIY用途,那么 我是强烈建议用嘉立创的EDA, 首先可以免去大部分元器件封装库的设计工作;

网友F:
入门用用老软件,简单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内存的在线PCB软件多了去了,比如JLC。不过现在硬盘内存那么便宜,扣这点儿干什么?我用PADS。

主要是业余制作,那么大的软件确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用内存的在线PCB软件多了去了,比如JLC。不过现在硬盘内存那么便宜,扣这点儿干什么?我用PADS。

同pads,公司用的9.5版本的,刚开始学习怎么用

网友H:
若嫌软件占用磁盘空间, 可以用powerpcb5, 才几百兆. xp系统4GB,  绝对适合老电脑用.

网友I:
你不搞工程当然觉得3D没用,实际上很有用因为是跟机械结构有配合的,必须知道元器件的排列布局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若嫌软件占用磁盘空间, 可以用powerpcb5, 才几百兆. xp系统4GB,  绝对适合老电脑用.

那不如用pads2000 不过要XP的软件能用。5M就可以了  哈哈!!

网友K:
Altium Designer 都到Altium Designer 23.11版本了,真的就比不过PADS,OrCAD吗?Altium Designer 23真的那么烂性能那么差功能那么差吗?

网友L:
KICAD也方便最好建议用在线的LCEDA

网友M:
嘉立创的EDA,最主要是免费制板,还给包邮到家。有网页版和单机版自由选择。

网友M:
Altium Designer 19%版好用,但是相比与新手的实用性不如嘉立创EDA,免费制版包邮还是中文的优势太大了

网友N:
AD可以说是最"好"的
它就像STC一样,不一定会有最优越的性能,但却是最适合DIY的
在我没有用AD之前,我也是觉得99SE就足够了,用过之后就不想再看99SE一眼了
至于PADS并不推荐,倒不是不行,有时候是太专业了,反而不适合新手

网友O:
早期protel能符合要求,为何需要这么小的容量。现在硬盘不是很便宜

网友K:
引用 网友N:
AD可以说是最"好"的
它就像STC一样,不一定会有最优越的性能,但却是最适合DIY的
在我没有用AD之前,我也是 ...

很多人把AD鄙视的说只适合三线以及业余用,PADS只适合小型用,ORCAD才是王道,由于不懂后面的,AD到用的最早,从DOS的3.1开始到protel98一直到现在的AD23,PADS有接触学了点,但没深入,所以只知道AD就没法比较;
说AD很弱,只适合4层一下使用等,感觉AD都到23版本了,真的还是那么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