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RC单片机的定时器寄存器初值一定要设置吗?

楼主:
交流贴
        我看了SFC89C51ORC单片机的芯片手册,发现里面并没有提及寄存器TL0和TH0的初值问题,计数计满了又会怎么样?
        写了定时器0在模式1(16位定时器/计数器)的工作条件下,发现不需要赋初值,定时器也在定时,所以说大概率
        是不需要赋初值也可以定时的,就是说要比较精确的定时和方便计算时间,才赋初值。
                          期待和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A(2023-12-03):
不赋初值,初值默认为0

网友B:
不赋初始值,你可以读出来初值,看看默认是多少。
不赋初值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C:
会有默认初值,但是要根据具体程序来调整

网友D:
楼主好,建议您使用STC-ISP烧录软件里面的定时器计算器工具初始值就可以了

后续您有精力的话可以考虑移植到支持硬件USB下载和硬件USB仿真的STC8H8K64U上

详情可去STCAI官方咨询

网友E:
不设置就是从0开始,溢出之后也是从0开始。

网友F:
只是会慢一点
模式1(16位定时器/计数器)
第一次中断时间就是65536us(12Mhz)
进中断后,TH/TL会重装,
中断时间回归你要求的时间

网友G:
是的,定时器寄存器的初值需要设置。如果不设置,定时器计数器将从一个随机值开始计数,可能会导致定时器计数不准确或不稳定。因此,为了确保定时器计数的准确性和稳定性,需要设置定时器寄存器的初值。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是的,定时器寄存器的初值需要设置。如果不设置,定时器计数器将从一个随机值开始计数,可能会导致定时器计 ...

第一次有可能是随机数,但是以后每次都一定是从0开始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建议您使用STC-ISP烧录软件里面的定时器计算器工具初始值就可以了

后续您有精力的话可以考虑移 ...

我不去

网友J:
为了获得准确的定时时间,必须要赋值,溢出后自动重载会加载赋值的数值。不赋值会产生一个固定的定时值(根据晶振频率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