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DC转换的代码是哪种,不是pcf8591,画原理图时这个模块应该怎么画呀?

楼主:
拜托各位大佬指导指导,下周就要去拿元件了
/*------------------------------------------------------------------*/
/* --- STC MCU International Limited -------------------------------*/
/* --- STC 1T Series MCU RC Demo -----------------------------------*/
/* If you want to use the program or the program referenced in the  */
/* article, please specify in which data and procedures from STC    */
/*------------------------------------------------------------------*/

#include        "adc.h"
ADC初始化程序
void        ADC_Inilize(ADC_InitTypeDef *ADCx)
{
        P1ASF = ADCx->ADC_Px;
        ADC_CONTR = (ADC_CONTR & ~ADC_90T) | ADCx->ADC_Speed;
        if(ADCx->ADC_Power == ENABLE)        ADC_CONTR |= 0x80;
        else                                                        ADC_CONTR &= 0x7F;
        if(ADCx->ADC_AdjResult == ADC_RES_H2L8)        PCON2 |=  (1<<5);
        else                                                                        PCON2 &= ~(1<<5);
        if(ADCx->ADC_Interrupt == ENABLE)        EADC = 1;                        //                ENABLE,DISABLE
        else                                                                EADC = 0;
        if(ADCx->ADC_Polity == PolityHigh)        PADC = 1;
        else                                                                PADC = 0;
}

ADC电源控制程序
void        ADC_PowerControl(u8 pwr)
{
        if(pwr == ENABLE)        ADC_CONTR |= 0x80;
        else                                ADC_CONTR &= 0x7f;
}

查询法读一次ADC结果
u16        Get_ADC10bitResult(u8 channel)        //channel = 0~7
{
        u16        adc;
        u8        i;

        if(channel > ADC_CH7)        return        1024;
        ADC_RES = 0;
        ADC_RESL = 0;

        ADC_CONTR = (ADC_CONTR & 0xe0) | ADC_START | channel;
        NOP(4);

        for(i=0; i<250; i++)
        {
                if(ADC_CONTR & ADC_FLAG)
                {
                        ADC_CONTR &= ~ADC_FLAG;
                        if(PCON2 &  (1<<5))
                        {
                                adc = (u16)(ADC_RES & 3);
                                adc = (adc << 8) | ADC_RESL;
                        }
                        else
                        {
                                adc = (u16)ADC_RES;
                                adc = (adc << 2) | (ADC_RESL & 3);
                        }
                        return        adc;
                }
        }
        return        1024;        //´íÎó,·µ»Ø1024,µ÷ÓõijÌÐòÅжÏ
}

ADC中断函数
void ADC_int (void) interrupt ADC_VECTOR
{
        ADC_CONTR &= ~ADC_FLAG;
}

配置ADC
void        ADC_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Px        = ADC_P10;
        ADC_InitStructure.ADC_Speed     = ADC_360T;                        //                        ADC_90T,ADC_180T,ADC_360T,ADC_540T
        ADC_InitStructure.ADC_Power     = ENABLE;                        //        ENABLE,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AdjResult = ADC_RES_H8L2;                //        ADC_RES_H2L8,ADC_RES_H8L2
        ADC_InitStructure.ADC_Polity    = PolityLow;                //        PolityHigh,PolityLow
        ADC_InitStructure.ADC_Interrupt = DISABLE;                        //                ENABLE,DISABLE
        ADC_Inilize(&ADC_InitStructure);                                        //
        ADC_PowerControl(ENABLE);                                                        / ENABLE或DISABLE
}

网友A(2023-12-03):
单片机内置的ADC,你画不出来的。

网友B:
可以这么画原理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内置的ADC,你画不出来的。

这个就是可以直接用,单片机芯片自动转换嘛,因为我设计的是自动浇花系统,上学期写了代码,这学期要画pcb原理,然后把它做出实物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内置的ADC,你画不出来的。

单片机芯片应该是IAP15f2k61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