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接收引脚配置问题 为什么有的配置为输入模式,有的又为推挽输出?

楼主(2023-12-03):
串口的接收引脚配置的时候,为什么有的配置为输入模式,有的又为推挽输出?

网友A:
看图明显是少接了一根公共地 ,TTL传输不像485,需要参考地

网友B:
TX是输出,RX是输入。

网友C:
配置的是对外部电路来说,MCU内部是相反的,具体看你是要输入还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