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管收到未知来源的信号

楼主(2023-12-03):
HS0038,1脚是OUT,2脚GND,3脚VCC。单片机用的是STC15W201S
1脚接到单片机P32后,发现偶尔收到一串信号,示波器打一下看到1脚会有大概不到100us的低电平产生,隔几十秒时间又出现。不接单片机单独上电没有这种情况。
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这是什么缘故。

网友A:
红外发送数据,要调制成38kHz,而不是直接发数据,其目的就是为了滤除楼主发现的这种干扰。

网友B:
你用书本或别的东西把红外接收管盖住, 看是否还有不正常输出, 如果没有,那就是电路自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发送数据,要调制成38kHz,而不是直接发数据,其目的就是为了滤除楼主发现的这种干扰。

是38K的,点空比用的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书本或别的东西把红外接收管盖住, 看是否还有不正常输出, 如果没有,那就是电路自身的问题.

遮住以后还是会有,收到大概有70us的低电平

网友C:
外星来的信号,不要回答,不要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星来的信号,不要回答,不要回答

哈哈,只有我能收到

网友D:
你要搞清楚这个低电平是单片机还是接收头发出的,将单片机写入空白程序以确定程序或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搞清楚这个低电平是单片机还是接收头发出的,将单片机写入空白程序以确定程序或电路的问题。

试了一下,应该电路问题,但这现象也很奇怪

网友E:
1、接收头供电滤波不好,一般使用100R+100uF+104滤波。
2、存在光干扰,比如闪烁的LED灯。
3、220V的EFT(快速脉冲群和浪涌)干扰。

网友D:
38k一个周期约26us,100us不到4个周期。
你可以尝试加10k上拉电阻或更换其他型号接收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