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电流表装在这里LED灯不亮?

楼主(2023-12-04):
成功接上电流表,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电压为零,电流1.2A,说明右边短路了。你故意把右边藏起来纯粹是逗大家玩儿的。

网友B:
是否电流表接地,电源短路了,电压表没电压,LED灯不亮。

网友C:
LED发光二极管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D:
地才地才地才

网友D:
这样测量等于电流表短路输出测量的是稳压模块输出能力自然没电压,LED没限流电路设计地才.

网友E:
电流表直接把输出电压短路了

网友F:
直接短路了还怎么亮

网友G:
正负极短路了,电流表要串在正极上才行的.

网友H:
这相当于直接短路了。电流表要串接在负载回路中,你这是跟负载(LED)并联了。

网友H:
另外,LED也要串限流电阻,12V供电,不接电阻的话,会烧坏LED的。

网友I:
第1,没有限流电阻,电流表后面有没有电路,如果没有要么是断路,要么 是短路。如果短路电压表肯定没有显示

网友J:
踏踏实实学好基础知识吧,LED没有限流电阻,电流表短接了电源,你到底想搞什么?

网友K:
并联短路了

网友L:
玩玩仿真就好了,别去实际操作,既然知道了追加了电流表电路就出问题了,为什么不去排查一下电流表接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M:
电压表都显示0了,你LED还想亮?你电流表后面接了啥 ?

网友N: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的电流表是并联在电源上

网友O:
电流表内阻几乎为0,把电源短路了。

网友P:
电流表须串联进电路中,电压表并联

网友Q:
会亮的,只不过是一瞬间而已

网友R:
明显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另外,LED也要串限流电阻,12V供电,不接电阻的话,会烧坏LED的。

LED灯上,以串接电阻了。

楼主:
测量电流只允许串联,不允许并联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负极短路了,电流表要串在正极上才行的.

我这个电路是并联的,不可以测量电流。

网友B:
要测LED电流,把LED与电路断开串接一个电流表。

网友S:
电流表直接把输出电压短路了,相当给LED灯搭了条线

楼主:
电流表里的参数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T:
真正看一下,楼主接的3个都是电压表,没有电流表,接电压表LED当然不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T:
真正看一下,楼主接的3个都是电压表,没有电流表,接电压表LED当然不亮啦

请看一下,我以经接了电流表了,电路图更新过了

网友U:
你这里电压表串联了吧,二极管约等于短路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请看一下,我以经接了电流表了,电路图更新过了

你接的是电压表而不是电流表

网友V:
楼主接的3个都是电压表,没有电流表,接电压表LED当然不亮啦 ,,,另外,你的限流电阻太大,,通常都是1K左右的,,当然要看你用的什么灯,,,,,

网友W:
问题是volts是电压表吧

网友X:
串入的是电压表。

网友Y:
为什么我看不到电流表? 电流表必须与输出串联。

网友Z:
电流表短路,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