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蓄电池充电器36v-48v蓄电池

楼主(2023-12-04):
各位大神好,我现在需要一个51单片机控制的给铅酸电池和给锂电池充电的控制电路,51单片机可检测蓄电池电流和电压,蓄电池电压36v和48v。

网友A:
这是不错的点子,也不难,读取电压值判断是否充电完成即可.还可以对电池进行充电结束后的电流控制.电池都有放电终了电压和充电终了电压,比较电压值即可控制.

网友B:
你可以设计一个简单的51单片机控制电路来给铅酸电池和锂电池充电。以下是一个基本的电路框图示例:  ```         +-------------+         |             |         |  51单片机   |         |             |         +------+------+                |                |     +----------v---------+     |                    |     |    电流传感器       |     |                    |     +----------+---------+                |                |     +----------v---------+     |                    |     |    电压传感器       |     |                    |     +----------+---------+                |                |     +----------v---------+     |                    |     |    控制逻辑        |     |                    |     +----------+---------+                |                |     +----------v---------+     |                    |     |   充电电路         |     |                    |     +----------+---------+                |                |         +------+------+         |             |         |  铅酸电池   |         |  或锂电池   |         +-------------+ ```  在这个电路中,你需要使用适当的电流传感器和电压传感器来检测蓄电池的电流和电压。这些传感器的输出将被连接到51单片机的引脚上,以便测量和监控电池的状态。  51单片机将读取电流和电压的值,并使用控制逻辑来判断何时开始或停止充电。充电电路可以根据控制逻辑的信号来控制充电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错的点子,也不难,读取电压值判断是否充电完成即可.还可以对电池进行充电结束后的电流控制.电池都有放 ...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设计一个简单的51单片机控制电路来给铅酸电池和锂电池充电。以下是一个基本的电路框图示例:  ```    ...

大神,说的我更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