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逻辑分析仪的量程选择的问题

楼主:
需要调试stm32单片机核心频率10M---180Mhz,和fsmc_sram时序 45ns---55ns。手头现有一个8通道24M逻辑分析仪,和老式20M crt示波器,不够用。所以想换大一些的逻辑分析仪。出于个人爱好的角度,问一下。多少量程的比较实用。50M,100M,200M,500M

网友A(2023-12-04):
某些芯片频率有上限没有下限,1hz都可以,先将时钟频率降下来,时序没问题了再抬上去。

网友B:
买个500M逻辑分析仪,可以看到细节,也不贵。

网友C:
所谓的多少M,对于量程和采样率,这是两个不同概念
对于量程而言,24M基本是民用级通吃了,测量不到的话,可以把单片机频率下降一点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用到500M的量程,那就有点贵了,而且,太浪费了,当然,你有钱除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所谓的多少M,对于量程和采样率,这是两个不同概念
对于量程而言,24M基本是民用级通吃了,测量不到的话,可以 ...

好的,决定用100M的了。兼顾测量频率。以后不够就上示波器。

网友D:
200M的,足够用了。168M系统时钟2到5分频也量得出来。调试stm32f407zgt6,设置系统时钟的3个寄存器,搞了很长时间搞不定,HSE_ON位始终打不开。还好有启动文设置,以后专门学习一下系统时钟。感谢各位!!

网友E:
金沙滩的挺不错,建议买高采样率的,我自己用了2个100M和一台500M的,虽然500M用的很少,但100M确实很多时候力不从心,所以价格合适还是买高采样率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金沙滩的挺不错,建议买高采样率的,我自己用了2个100M和一台500M的,虽然500M用的很少,但100M确实很多时 ...

在b站看到有人推荐金沙滩这个品牌,但是某一个宝没找到。所以就买了这个牌子,别的都满意。缺点就是检测线插座有点柔弱,用的时候害怕把线座扯坏了,并且插不了杜邦线。实在不行就找个盒子固定在里面,防止真的扯坏了。

网友F:
学了大半年的汇编怎么一点儿进步都没有?干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学了大半年的汇编怎么一点儿进步都没有?干啥了?

上图是没有连接屏蔽线测量的脉冲信号,2,3通道有干扰存在。下图是接上屏蔽线后的测量结果,干扰消失了。 。所以综合来看,使用杜邦线抗干扰效果无法保证。所以我尊重这个设备的设计,瑕不掩瑜。
我现做的是stm32f407zgt6,外接sram驱动电脑显示器的彩色方案。640x480@60hz。做好了过后,就学习写操作系统。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