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助,这个单片机代码有什么问题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楼主: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m1=P3^1;   //主持人按键答对加分,按一下加一分
sbit m2=P3^2;   //答错减分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k5=P1^4;
sbit k6=P1^5;
sbit k7=P1^6;
sbit k8=P1^7;  //选手按键
sbit k=P3^0;  //主持人按键开始
sbit beep=P3^7;   //蜂鸣器
u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  //0-9代码
uchar shiwei,gewei,xuanshou,count,i,second;
uchar score1,score2,score3,score4,score5,score6,score7,score8;//选手1~8的分数
uint t,m,n,a,a1,a2,a3,a4,a5,a6,a7,a8;
void Timer()
{   TMOD|=0x01;
         TH0=0xd8;  //初值55536,计数10000次,每次1US,总计10ms
         TL0=0xf0;
         IE=0x82;  //这里是中断优先级控制EA=1(开总中断),ET0=1(定时器0允许中断),这里用定时器0来定时
        TR0=1;          }
void tim(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为定时中断TR0
{   TH0=0xd8;  //重新赋值
         TL0=0xf0;
         count++;
         if(count==100) //100*10ms=1秒
        {  count=0;
           second--; //秒减1 }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 (uchar shiwei,gewei,xuanshou) //显示函数
{        P2=0xfe;    //打开显示时间十位的位选
        P0=shiwei;  //显示十位
        delay(5);
P2=0xfd;           //个位位选
        P0=gewei;
        delay(5);
        P2=0xf7;    //选手位选
        P0=xuanshou;
        delay(5);
}

void dis(void)
{    shiwei=tab[second/10];
         gewei=tab[second%10];
         xuanshou=tab[i];
         display (shiwei,gewei,xuanshou);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P2=0x04;
        P0=0x3f;
        t=0;
        beep=0;
        i=0;
        second=29;
        score1=60;
        score2=60;
        score3=60;
        score4=60;
        score5=60;
        score6=60;
        score7=60;
        score8=60;
        a1=1;
        a2=1;
        a3=1;
        a4=1;
        a5=1;
        a6=1;
        a7=1;
        a8=1;
}
void main()
{   init();
        if(k==0)  //主持人按下开始键
        {   Timer();
                 delay(10);
                 while(!k);
                 while(1)
                {   dis();
                         m=0;
                         n=0;
                         if(second==10){beep=1;delay(500);beep=0;}
                         if(second==0) {TR0=0;n=1;
                                                        if(k==0)
                                                        {beep=1;delay(500);beep=0;second=29;TR0=1;m=1;}
                                                  }
                        if(n==0)
                        {  if(k1==0) {delay(5);if(k1==0);while(!k1);t=1;}
                       else if(k2==0) {delay(5);if(k2==0);while(!k2);t=2;}
                       else if(k3==0) {delay(5);if(k3==0);while(!k2);t=3;}
                       else if(k4==0) {delay(5);if(k4==0);while(!k2);t=4;}
                       else if(k5==0) {delay(5);if(k5==0);while(!k2);t=5;}
                else if(k6==0) {delay(5);if(k6==0);while(!k2);t=6;}
                else if(k7==0) {delay(5);if(k7==0);while(!k2);t=7;}
                else if(k8==0) {delay(5);if(k8==0);while(!k2);t=8;}
                else if(k==0)  {delay(5);if(k==0);while(!k);t=0;i=0;second=29;beep=1;delay(500);beep=0;TR0=1;}
                        }
        while(t)
{ if(m==0) //开关,保证程序只执行一次
                                {   switch(t)
                                        {   case 1:
                                                        {  TR0=0;i=1;second=0;beep=1;delay(500);beep=0;
                                                           a1=0;a2=1;a3=1;a4=1;a5=1;a6=1;a7=1;a8=1;m=1;break;
                                                        }
                                                case 2:
                                                        {   TR0=0;i=2;second=0;beep=1;delay(500);beep=0;
                                                                a2=0;a1=1;a3=1;a4=1;a5=1;a6=1;a7=1;a8=1;m=1;break;
                                                        }
                                                case 3:
                                                        {   TR0=0;i=3;second=0;beep=1;delay(500);beep=0;
                                                                a3=0;a1=1;a2=1;a4=1;a5=1;a6=1;a7=1;a8=1;m=1;break;
                                                        }
                                                case 4:
                                                        {   TR0=0;i=4;second=0;beep=1;delay(500);beep=0;
                                                                a4=0;a1=1;a2=1;a3=1;a5=1;a6=1;a7=1;a8=1;m=1;break;
                                                        }
                                                case 5:
                                                        {   TR0=0;i=5;second=0;beep=1;delay(500);beep=0;
                                                                a5=0;a1=1;a2=1;a3=1;a4=1;a6=1;a7=1;a8=1;m=1;break;
                                                        }
                                                case 6:
                                                        {   TR0=0;i=6;second=0;beep=1;delay(500);beep=0;
                                                                a6=0;a1=1;a2=1;a3=1;a4=1;a5=1;a7=1;a8=1;m=1;break;
                                                        }
                                                case 7:
                                                        {  TR0=0;i=7;second=0;beep=1;delay(500);beep=0;
                                                                a7=0;a1=1;a2=1;a3=1;a4=1;a5=1;a6=1;a8=1;m=1;break;
                                                        }
                                                case 8:
                                                        {   TR0=0;i=8;second=0;beep=1;delay(500);beep=0;
                                                                a8=0;a1=1;a2=1;a3=1;a4=1;a5=1;a6=1;a7=1;m=1;break;
                                                        }
                                        }
                                }
        if(a1==0) //选手1的分数
                {        second=score1;
                        dis();
                            if(m1==0) {delay(5);if(m1==0);while(!m1);beep=1;delay(100);beep=0;score1+=1;if(score1==99)score1=60;}
      else if(m2==0) {delay(5);if(m2==0);while(!m2);beep=1;delay(100);beep=0;score1-=1;if(score1==0)score1=60;}
dis();
                }
        else if(a2==0)
                {   second=score2;
                        dis();
                                if(m1==0) {delay(5);if(m1==0);while(!m1);beep=1;delay(100);beep=0;score2+=1;if(score2==99)score2=60;}
                   else if(m2==0) {delay(5);if(m2==0);while(!m2);beep=1;delay(100);beep=0;score2-=1;if(score2==0)score2=60;}
                        dis();
                }
        else if(a3==0)
                {        second=score3;
                        dis();
                                if(m1==0) {delay(5);if(m1==0);while(!m1);beep=1;delay(100);beep=0;score3+=1;if(score3==99)score3=60;}
                   else if(m2==0) {delay(5);if(m2==0);while(!m2);beep=1;delay(100);beep=0;score3-=1;if(score3==0)score3=60;}
                        second=score3;
                        dis();
                }
else if(a4==0)
                {   second=score4;
                        dis();
                                if(m1==0) {delay(5);if(m1==0);while(!m1);beep=1;delay(100);beep=0;score4+=1;if(score4==99)score4=60;}
                   else if(m2==0) {delay(5);if(m2==0);while(!m2);beep=1;delay(100);beep=0;score4-=1;if(score4==0)score4=60;}
                        second=score4;
                        dis();
                }
        else if(a5==0)
                {   second=score5;
                        dis();
                                if(m1==0) {delay(5);if(m1==0);while(!m1);beep=1;delay(100);beep=0;score5+=1;if(score5==99)score5=60;}
                   else if(m2==0) {delay(5);if(m2==0);while(!m2);beep=1;delay(100);beep=0;score5-=1;if(score5==0)score5=60;}
                        second=score5;
                        dis();
                }
else if(a6==0)
                {   second=score6;
                        dis();
                                if(m1==0) {delay(5);if(m1==0);while(!m1);beep=1;delay(100);beep=0;score6+=1;if(score6==99)score6=60;}
                   else if(m2==0) {delay(5);if(m2==0);while(!m2);beep=1;delay(100);beep=0;score6-=1;if(score6==0)score6=60;}
                        second=score6;
                        dis();
                }
        else if(a7==0)
                {   second=score7;
                        dis();
                                if(m1==0) {delay(5);if(m1==0);while(!m1);beep=1;delay(100);beep=0;score7+=1;if(score7==99)score7=60;}
                   else if(m2==0) {delay(5);if(m2==0);while(!m2);beep=1;delay(100);beep=0;score7-=1;if(score7==0)score7=60;}
                        second=score7;
                        dis();
                }
        else if(a8==0)
                {   second=score8;
                        dis();
                                if(m1==0) {delay(5);if(m1==0);while(!m1);beep=1;delay(100);beep=0;score8+=1;if(score8==99)score8=60;}
                   else if(m2==0) {delay(5);if(m2==0);while(!m2);beep=1;delay(100);beep=0;score8-=1;if(score8==0)score8=60;}
                        second=score8;
                        dis();
                }
                if(k==0){i=0;t=0;second=29;beep=1;delay(500);beep=0;TR0=1;}
                        while(!k);
                        }
                        }
        }

keil_1.c(3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keil_1.c(3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网友A(2023-12-04):
八路智能抢答器

网友B:
34行延时函数中for循环当中至少得有一句执行语句吧

网友C:
缺两个大括弧,查一下逻辑关系,补上。

网友C:
这个引号叫你注释了。

网友D:
32行把右花括号注释了。注意良好的编程风格。
           second--; //秒减1 }

网友E:
void tim(void) interrupt 1 using 1这个函数里面的所有大括号删掉重新打一遍就可以了

网友F:
重新延时设置

网友G:
延时函数for循环里面没有执行语句,可以改为while语句

网友H:
问题出在第32行,你再反复瞅一瞅。

网友I:
问题出在第32行,你再看看。

网友I:
延时函数那里有问题

网友J:
同意5楼观点。另外程序最末尾缺一个反花括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