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内存选取问题

楼主(2023-12-04):
如题,关于前期芯片内存选取我该怎么判断用都大的内存合适呢

网友A:
看你的变量需求。

网友B:
先找个大内存芯片开发,量产时再选合适的。

网友C:
看设计需求,一般先看引脚和功能是否够用,同级别的一般内存都有相应的不同大小可选,除非你有较大的ram需求,rom一般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