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菜单显示反白行显示,程序逻辑是怎么样的?

楼主(2023-12-04):
   清除上一行反白,显示当前行反白,逻辑是怎么样的,写过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就是在读这一行字模前加一个取反符号,就可以把原来没有反白字模,变成反白

网友B:
将写入的数据取反即可。

楼主(2024-01-16):
引用 网友B:
将写入的数据取反即可。

大侠,填充一行反白,清除上一行反白,这个逻辑该怎么写?

网友C:
要实现OLED清除上一行反白、显示当前行反白的逻辑,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确定OLED的显示区域:首先,确定OLED屏幕的显示区域和分辨率。这将确定每行的字符数量和显示行数。  清除上一行反白:在显示新的一行内容前,先将上一行的反白文本清除。这可以通过修改上一行的文本颜色和背景色来实现。  显示当前行反白:将当前行的文本输出到OLED屏幕,并将文本的颜色和背景色设置为反显(即前景色与背景色互换)。这将使当前行的文本在视觉上呈现出反白效果。  循环显示:根据实际需要,在OLED屏幕上循环执行清除上一行反白、显示当前行反白的逻辑,以便动态更新多行文本的反白显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