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代码在Keil编译运行OK,而在VScode+GCC环境下却不行

楼主(2023-12-04):
下记这段代码在Keil编译运行OK,而在VScode+GCC环境下却不行,是何原因?简要说下代码:G.Sec1_Cnt会在中断里累加,且通过串口打印是正常累加的,但就是不进入if的大括号里执行。
if(G.Temp != G.Sec1_Cnt){
      G.Temp = G.Sec1_Cnt;
      HAL_GPIO_TogglePin(LED_GPIO_Port,LED_Pin);
    }

网友A:
if (volatile G.Temp != volatile G.Sec1_Cnt) {
    G.Temp = G.Sec1_Cnt;
    HAL_GPIO_TogglePin(LED_GPIO_Port,LED_Pin);
}
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volatile G.Temp != volatile G.Sec1_Cnt) {
    G.Temp = G.Sec1_Cnt;
    HAL_GPIO_TogglePin(LED_ ...

感谢回复,试了,这一句if (volatile G.Temp != volatile G.Sec1_Cnt)报错了,报错的内容:Core\Src\main.c:127:9: error: expected expression before 'volatile'
     if (volatile G.Temp != volatile G.Sec1_C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