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进制转换问题

楼主(2023-12-04):
各位高手请教下,我要用单片机RS485给主机模拟发送报文,其中时间信息,主机协议格式是原报文   39 C0 01 FB D7 64 54 01 00 00 01 14 00 00 00 E6 0E 40 DC 05 2B C7
报文协议  FB D7 64 54 年、月、日、时、分、秒-b5~b0:秒(111011),b11~b6:分(011111),b16~b12:时(01101),b21~b17:日(10010),b25~b22:月(0001),b26~b31:年(10101)(低在前)
低位在前计算 54 64 D7 FB        01010100011001001101011111111011
54 64 D7 FB                            010101     0001    10010     01101       011111      111011
计算显示时间                                 21           1           18           13              31                59我现在想把单片机的RTC时间信息按此格式发给主机,需要怎么操作,请给位老师给个建议或思路。谢谢

网友A:
这里面没有进制转换,只有移位操作。

网友B:
uint32_t FormatTimeData(uint16_t year, uint8_t month, uint8_t day, uint8_t hour, uint8_t minute, uint8_t second) {
    uint32_t data = 0;
    data |= ((year % 100) & 0x3F) << 26;  // 年,使用6位,左移26位
    data |= (month & 0x0F) << 22;          // 月,使用4位,左移22位
    data |= (day & 0x1F) << 17;            // 日,使用5位,左移17位
    data |= (hour & 0x1F) << 12;           // 时,使用5位,左移12位
    data |= (minute & 0x3F) << 6;          // 分,使用6位,左移6位
    data |= (second & 0x3F);               // 秒,使用6位

    return data;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明天我在研究,不懂还有麻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没有进制转换,只有移位操作。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