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大佬教一下这个2000w电源怎么改可调?我纯小白

楼主(2023-12-04):
深网源2000w怎么改可调我纯小白已改爆两个了直接损失一百多大洋肉疼

楼主:
弄错了应该是改微调

楼主:
是改微调

网友A:
0~12V可以用电位器分压,12V以上要改板子线路、变压器匝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2V可以用电位器分压,12V以上要改板子线路、变压器匝数。

直接在那三个点上弄一个电位器可不可以

网友B:
简单的可以改微调,如果要调范围大一点的可以修改LT431的采样点电阻,输出电容要耐压要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51hei.com/bbs/dpj-225400-1.html绔欏唴鏈夐珮鎵嬫敼鍚屾撅紝鍙浠ュ幓瀛︿範瀛︿範

直接在这三个点上焊上一个电位器吗其他不用改对不对不会炸鸡吧

网友D:
补点pwm知识,找到pwm控制路径。还是要有点基础的,或者把控制路径画图上传,找别人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补点pwm知识,找到pwm控制路径。还是要有点基础的,或者把控制路径画图上传,找别人分析。

具体看什么负载以及功率,不是所有负载都适用于PWM。

网友E:
改可调一般要加一组辅助电压给ACDC芯片,维持它不要停止工作,然偶还要检查其他需要的电压,也要单独加

网友F:
基本上调整范围不大的话就是431一般电动车充电器都是改这里

网友G:
引用 网友C:
http://www.51hei.com/bbs/dpj-225400-1.html绔欏唴鏈夐珮鎵嬫敼鍚屾锛屽彲浠ュ幓瀛︿範瀛︿範

站内有大佬改同款电源,去学习学习。

不过建议还原,小改只能在原来的电压基础上小范围调节,且电流不可调,大改花的时间和功夫就多了,再掏点银子根据需求买个DCDC升降压模块,可调电压电流,这样省事很多。

还要之前的回复不知道为什么乱码了,希望这条不会。

网友H:
U1是TL431,把U1附近的元件原理图画出来就知道改哪个了。正负20%范围内的微调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