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同时满足SW1低电平和LED10显示红灯时报警用这个单片机代码,它无法报警呀

楼主(2023-12-04):
我是想做当红绿灯为红灯时,LED10也变成红灯,如果有人经过时(SW1=0),且LED10是红灯时,蜂鸣器报警。
问题:我现在是LED10两端都是高电平,用下面的代码也无法实现上面的功能。求求各老师指点指点

网友A:
void alert1 (void)
{
  if (sw1==0)//有人
  {
    beep1 st=1 ;
    led10==0
    beep1=~beep1 ;
    delay1(10) ;
  }
  else
  {
    beep1_ st=0;
    led10==1;
  }
}

楼主:
可是我的led10是同步着十字红绿灯路口的显示,十字路口显示红灯时,led10会随之变红,在这个基础上有人才报警

之前试过这样,还是不太行

之前试过这样,还是不太行

网友B:
逻辑问题
进入if(led5==0&&led8==0&&sw1==1)
到alert()里的if(led5==0&&led8==0&&sw1==0)
只有几十微秒
sw不可能刚好从1变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