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能帮我看看单片机闪烁函数为什么有问题吗,Mode3是闪烁函数

楼主(2023-12-04):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elay.h"
sbit K1=P3^0;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bit Timer_1s,Timer_500ms;
// 数码管段选信号
uchar code duan[]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
        //0   1     2    3                4                5                        6                7                        8                9                A
        0x7c,0x39,0x5e,0x79,0x71,
        //B                C                        D                E                        F
        0x76,0x73,0x6e,0x38,0x3e, 0x31,0x50,0X37,0x01,0x40,0x08,0X00,
        //H16 P17  Y18        L19  V20   T21         R22  N23 上—  中-        下-
};
uchar T0_Cnt=0;
// 数码管位选信号
uchar code wei[] = {
    0x1c,0x18,0x14,0x10,0x0c,0x08,0x04,0x00
};
uchar code SMGCONTENT[]={10,2,2,1,3,27,4,7,27,        //A2213 47
                                                                                16,10,17,17,18,24,25,26, 27,  //HAPPY_--
                                                                                18,14,23,11,6,6,6,27,                 //YENB666
                                                                                18,14,23,11,6,6,6,27,                 //YENB666
                                                                                18,14,23,11,6,6,6,27        };        //YENB666
uchar LEDBUFF[8];
uchar LEDFLASHBUFF[8];
uchar j,leftnum,Mode,i,flash,KeyVal=0;
uint t;
void Timer0Init( void )
{
        TMOD = 0x01;
        TH0 = (65536-5000)/256;
        TL0 = (65536-5000)%256;
        ET0 = 1;
        EA  = 1;
        TR0 = 1;
}
void Timer1Init( void )
{
        TMOD = 0x01;
        TH1 = (65536-5000)/256;
        TL1 = (65536-5000)%256;
        ET1 = 1;
        EA  = 1;
        TR1 = 1;
}
void display();
void main()

{
        Timer0Init();
        Timer1Init();
    while (1)
        {
                display();
        }

}
void display()
{

        if(Mode==0)
        {
                for(j=0;j<8;j++)
            {LEDBUFF[j]=SMGCONTENT[j];
                }
        }

        if(Mode==1)
        {
                for(j=0;j<8;j++)
            {LEDBUFF[j]=SMGCONTENT[j+9];}
        }

        if(Mode==2)
        {
                for(j=0;j<8;j++)
            {LEDBUFF[j]=SMGCONTENT[j+18];}
        }

        if(Mode==3)  //左移
        {
                leftnum=0;
                do
                {
                        for(j=0;j<8;j++)
                        {
                                LEDBUFF[j]=SMGCONTENT[j+leftnum];
                        }
                    Delay(1000);

                }
                while(leftnum++<36);
                leftnum=0;
                Mode=0;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if(T0_Cnt==200) {T0_Cnt=0;Timer_1s=1;Mode++; }
        T0_Cnt++;
        P0=0x00;
    P2=wei[i];
        if(KeyVal!=0&&flash)
                P0=duan[LEDFLASHBUFF[i]];
        else
            P0=duan[LEDBUFF[i]];
        i++;
        if(i==8)  i=0;

}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
        TH1=(65536-10000)/256;
        TL1=(65536-10000)%256;
        t++;
        if(t==50)
        { t=0;Timer_500ms=1;flash=~flash;}
        if(K1==0)
        {
                Delay(10);
                if(K1==0)
                {KeyVal++;
                while(K1==0);}
        }
    switch(KeyVal)
        {
                case 1 :LEDFLASHBUFF[0]=27;LEDFLASHBUFF[1]=27;
                        LEDFLASHBUFF[2]=LEDBUFF[2];LEDFLASHBUFF[3]=LEDBUFF[3];
                        LEDFLASHBUFF[4]=LEDBUFF[4];LEDFLASHBUFF[5]=LEDBUFF[5];
                        LEDFLASHBUFF[6]=LEDBUFF[6];LEDFLASHBUFF[7]=LEDBUFF[7];
                break;
                case 2 :LEDFLASHBUFF[0]=LEDBUFF[0];LEDFLASHBUFF[1]=LEDBUFF[1];
                        LEDFLASHBUFF[2]=27;LEDFLASHBUFF[2]=27;
                        LEDFLASHBUFF[4]=LEDBUFF[4];LEDFLASHBUFF[5]=LEDBUFF[5];
                        LEDFLASHBUFF[6]=LEDBUFF[6];LEDFLASHBUFF[7]=LEDBUFF[7];
                break;
                case 3 :LEDFLASHBUFF[0]=LEDBUFF[0];LEDFLASHBUFF[1]=LEDBUFF[1];
                        LEDFLASHBUFF[2]=LEDBUFF[2];LEDFLASHBUFF[3]=LEDBUFF[3];
                        LEDFLASHBUFF[4]=27;LEDFLASHBUFF[5]=27;
                        LEDFLASHBUFF[6]=LEDBUFF[6];LEDFLASHBUFF[7]=LEDBUFF[7];
                break;
                case 4 :LEDFLASHBUFF[0]=LEDBUFF[0];LEDFLASHBUFF[1]=LEDBUFF[1];
                        LEDFLASHBUFF[2]=LEDBUFF[2];LEDFLASHBUFF[3]=LEDBUFF[3];
                        LEDFLASHBUFF[4]=LEDBUFF[4];LEDFLASHBUFF[5]=LEDBUFF[5];
                        LEDFLASHBUFF[6]=27;LEDFLASHBUFF[7]=27;
                break;
                default : LEDFLASHBUFF[0]=LEDBUFF[0];LEDFLASHBUFF[1]=LEDBUFF[1];
                            LEDFLASHBUFF[2]=LEDBUFF[2];LEDFLASHBUFF[3]=LEDBUFF[3];
                        LEDFLASHBUFF[4]=LEDBUFF[4];LEDFLASHBUFF[5]=LEDBUFF[5];
                        LEDFLASHBUFF[6]=LEDBUFF[6];LEDFLASHBUFF[7]=LEDBUFF[7];
                break;
        }

}

网友A:
t=0;Timer_500ms=1;flash=~flash;这句话是什么作用

网友B:
粗看了下,似乎28行的Mode没有初始化,起始值也许不会在0~3,keyVal++可以大于4,没有区间限制了

从126行        if(K1==0) 开始往后的代码是可以放在主函数的while()里,中断函数里的代码越多越会影响定时器时间精度。

网友C:
中断函数里还有延时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看了下,似乎28行的Mode没有初始化,起始值也许不会在0~3,keyVal++可以大于4,没有区间限制了

从126 ...

感谢大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