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车7 8接口对应的轮子不转?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3-12-04):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N1=P2^1;
sbit IN2=P2^2;
sbit IN3=P2^6;
sbit IN4=P2^4;

sbit IN5=P1^1;
sbit IN6=P1^2;
sbit IN7=P1^3;
sbit IN8=P1^4;

#define quan_go IN1=1,IN2=0,IN3=1,IN4=0,IN5=0,IN6=1,IN7=1,IN8=0
#define quan_hui IN1=0,IN2=1,IN3=0,IN4=1,IN5=1,IN6=0,IN7=0,IN8=1
#define quan_down IN1=0,IN2=0,IN3=0,IN4=0,IN5=0,IN6=0,IN7=0,IN8=0
#define turn_left IN1=0,IN2=0,IN3=1,IN4=0,IN5=0,IN6=0,IN7=1,IN8=0
#define turn_right IN1=1,IN2=0,IN3=0,IN4=0,IN5=0,IN6=1,IN7=0,IN8=0
uchar a;
void go()
{
        quan_go;
}
void hui()
{
        quan_hui;
}
void stop()
{
        quan_down;
}
void turnleft()
{
        turn_left;
}
void turnright()
{
        turn_right;
}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SCON=0x50;
    PCON=0x00;
    TR1=1;
        ES=1;
    EA=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a=='A') go();

                else if(a=='B')  hui();

                else if(a=='C')turnleft();

                else if(a=='D') turnright();

                else stop();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a=SBUF;
        RI=0;
}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管脚电平,有输出的再测量驱动板,无输出找程序问题

网友B:
尝试互换一下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