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只显示第一行白色方块,感觉和单片机没有通信

楼主(2023-12-04):
我排除了程序的问题,因为程序在开发板上正常运行。然后就是pcb不知道哪里设计的不合理还是怎么样导致lcd无法和单片机通信。程序源码和原理图在附件里,请各位大神帮我看看

网友A:
检查应答信号是否正常? 具体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测。

网友B:
贴pcb焊好的照片,看看有没有问题
遇到过很多人把P0的上拉电阻焊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pcb焊好的照片,看看有没有问题
遇到过很多人把P0的上拉电阻焊反了

不会的我知道排阻上有一个点是公共端我接的VCC。

楼主:
我已解决,我买了个万用表发现是因为我用两排排母连接单片机造成了接触不良,于是我换成了IC底座这个能让单片机能插的很紧,所以就行了。千万不能为了省钱用排母当单片机的座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