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BT04蓝牙模块异常

楼主(2023-12-04):
在手机上下载蓝牙调试助手,然后把蓝牙模块接USB转TTL模块,手机上用蓝牙调试助手连接可以正常收发。
换成单片机,单片机接USB转TTL正常收发,接蓝牙模块连手机单片机能收到正确数据并响应,但是从单片机发的数据在蓝牙调试助手上一点也收不到。
请问大佬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收发时,可能断包,所以要处理一下。也可以中间插入\r\n,所以要处理。

加了,还是这样。用usb转串口接电脑串口可以打印出0a 0d,但是用手机蓝牙助手不行

网友A:
蓝牙收发时,可能断包,所以要处理一下。也可以中间插入\r\n,所以要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