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收音机1.2

楼主(2023-12-05):
我的共享收音机。只有一个台,只有一种音量。为了做出来从新学习收音机原理太慢了。于是买了夏新便携收音机。

刚拆开,发现是不是零件太少了。但在改装的过程中发现用料确实考究。特别是双联电容和电位器。不过呢。我的想法是卡死电容。断掉电位器。

于是焊死FM调频接线。刮掉传动齿轮齿。本来粘502的。又用导线外皮卡住第一导轮。

最后定死91.4 MHz 固定音量。这台共享收音机算是成了。
改装后
这台收音机有什么优点呢。零件优质,带18620电池,正合我意。FM,充电。不用再调台调音量。专心听一个台。没有的选择的烦恼。

网友A:
大学里实践自己焊了一个收音机,只能收两个台,其他是电流杂音

网友B:
貌似把调节的转盘卸掉就可以了,不需要去动烙铁吧

网友C:
ic处理,没多少收音机的原理可学。

网友D:
10块钱的玩意!

网友E:
DSP收音机,没什么模拟电路的基础知识可学!

网友E:
DSP收音机,没有双连电容!你查 一下这个收音芯片

网友F(2024-05-04):
芯片是SI4836A10

网友G(2025-05-13):
还能这样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