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只能显示一位,程序错在哪里?

楼主:
#include "stc8h.h"       //包含此头文件后,不需要再包含"reg51.h"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LEDBuf[] = { 1,2,3};
unsigned char NixieTable[]={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void Nixie()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switch(i)
        {
                case 0:
                P2=NixieTable[LEDBuf[0]];
                P14=0;P15=1;P33=1;
                Delay(1);//用于稳定
                P2=0x00; //在段选和位选之间添加的清零,用于消影
                i++;
                break;

          case 1:
                P2=NixieTable[LEDBuf[1]];
                P14=1;P15=0;P33=1;
                Delay(1);//用于稳定
                P2=0x00; //在段选和位选之间添加的清零,用于消影
                i++;
                break;

                case 2:
                P2=NixieTable[LEDBuf[2]];
                P14=1;P15=1;P33=0;break;
                Delay(1);//用于稳定
                P2=0x00; //在段选和位选之间添加的清零,用于消影
                i=0;
        }
}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while(1)
                {
                        Nixie();
                        Delay(2);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while (--xms)
        {
                i = 15;
                j = 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

网友A(2023-12-05):
case 2:
                P2=NixieTable[LEDBuf[2]];
                P14=1;P15=1;P33=0;break; //这个break;要放到i=0;之后才行
                Delay(1);//用于稳定
                P2=0x00; //在段选和位选之间添加的清零,用于消影
                i=0;
                break;//这里才是正确位置

网友B:
是的。

建议扫描显示,不要那么多延时。或者换成定时器扫描做。

网友C:
#include "stc8h.h"       //包含此头文件后,不需要再包含"reg51.h"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LEDBuf[] = { 1,2,3};
unsigned char NixieTable[]={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void Nixie()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switch(i)
        {
                case 0:
                        P2=0xff; //在段选和位选之间添加的清零,用于消影
                        P14=1;P15=0;P33=0;
                        P2=NixieTable[LEDBuf[0]];
        //                Delay(1);//用于稳定
                        i++;
                break;

                case 1:
                        P2=0xff; //在段选和位选之间添加的清零,用于消影
                        P14=0;P15=1;P33=0;
                        P2=NixieTable[LEDBuf[1]];
        //                Delay(1);//用于稳定
                        i++;
                break;

                case 2:
                        P2=0xff; //在段选和位选之间添加的清零,用于消影
                        P14=0;P15=0;P33=1;
                        P2=NixieTable[LEDBuf[2]];
        //                Delay(1);//用于稳定
                        i=0;
                break;
        }
}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while(1)
        {
                Nixie();
                Delay(2);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while (--xms)
        {
                i = 15;
                j = 90;
                do
                {
                        while (--j);
                }while (--i);
        }
}

网友D:
先消隐再给数据。另外case 2中,break位置错了。

网友E:
你的代码编译了。下载后也不能显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先消隐再给数据。另外case 2中,break位置错了。
/*  共阳数码管P27-P20对应a-h  */

#include "stc8h.h"       //包含此头文件后,不需要再包含"reg51.h"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LEDBuf[] = { 0,0,0};
unsigned char NixieTable[]={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void Nixie();

void Nixie()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switch(i)
        {
                case 0:
                        P2=0xff; //在段选和位选之间添加的清零,用于消影
                        P14=0;P15=1;P33=1;
                        P2=NixieTable[LEDBuf[i]];
                        i++;
                break;

                case 1:
                        P2=0xff; //在段选和位选之间添加的清零,用于消影
                        P14=1;P15=0;P33=1;
                        P2=NixieTable[LEDBuf[i]];
                        i++;
                break;

                case 2:
                        P2=0xff; //在段选和位选之间添加的清零,用于消影
                        P14=1;P15=1;P33=0;
                        P2=NixieTable[LEDBuf[i]];
                        i=0;
                break;
        }
}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LEDBuf[ 0 ] = 1;
                                 LEDBuf[ 1 ] = 2;
                                 LEDBuf[ 3 ] = 3;
        while(1)
        {
                Nixie();
                Delay(2);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while (--xms)
        {
                i = 15;
                j = 90;
                do
                {
                        while (--j);
                }while (--i);
        }
}

这样也是不能点了数码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的代码编译了。下载后也不能显示?

他的代码能运行,注意辨别和你的程序有什么不同,观察修改了哪些地方。

网友G:
只能显示哪一位?即对应的 case 是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