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中LED为什么不亮?

楼主(2023-12-05):
LED一边接5V,另一边接3.3V,为什么不亮。

网友A:
一般LED红色正向管压降1.8-2.0V。现在是5V-3.3V=1.7V,不足以点亮发光二极管。

网友B:
压差不足

网友C:
电压压降不够

网友D:
去掉电阻看看,红灯有机会亮。

网友E:
可以亮的。你没看到亮是因为环境光线太强了。

网友F:
led两端电压不够,这样最多一点点亮

网友G:
不同颜色的发光二极管特性有所不同,红色:正向电压1.6~1.8V(10mA时),如果该LED是红色,5V-3.3V=1.7V,应该是可以亮的,可以通过增加LED两端电压差来解决。

网友H:
电压不够

网友I:
在这里的压差为1.7v,二极管的压差一般在1.8-2v,这里压差不够,才亮不起来。

网友J:
你都没有接地

网友K:
你把两个电压的地线连接在一起,,肯定亮

网友L:
不会亮的,压差太小,红色LED至少要1.8V以上的电压才能点亮

网友M:
电压不足

网友N:
达不到LED的点亮电压,有些LED点亮电压超过1.7V

网友O:
电压压降不够,把vcc变成6v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P:
电压不够大

网友Q:
接地甭画了,就凭这压差,仅红灯(大功率的还不一定)能亮。

网友R:
话说有次在外边手头没有零件库,我还真拿发光管当1117-3.3来用与5V转3.3V。

网友Q:
引用 网友R:
话说有次在外边手头没有零件库,我还真拿发光管当1117-3.3来用与5V转3.3V。

大功率红管是 1.85V,好久已前亲测的。

网友S:
LED和电阻上的实际电压只有1.7V,可能低于LED的正向压降,因此LED不亮。

网友T:
压差不够,要么提高压差,要么上低压LED

网友U:
刚才实测了一下,2只红色(白发红)LED(因为稳压电源最小输出电压2.6V,所以只能串联2只LED)串联一只100Ω电阻在3.1V时微亮,3.2V时有一定亮度,3.4V时基本上可以维持一定的亮度。这样一来,1.7V应该可以正常点亮红色LED,1.不亮的原因有可能是LED不是红色LED,2.  3.3V输出略高于3.3V导致压差小于1.6V;3.  输入5V低于5V,导致压差低于1.6V。

网友V:
压降大于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