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2904+ADG719+运放电路工作原理的问题

楼主(2023-12-05):
电路描述:此电路为左半部分 JP1 JP2 可以理解为一个滑动变阻器采集S1 S2 的电压值通过又ADG719选择输出 SOUT 到 PA6到STM32中。
其中左半部分由431二极管 将电压稳定在5V(原理图中R4为20k 因R12 R13间电压达不到2.5V 所以将R4改为了100欧)。这样讲2904的5引脚电压稳定在5V。两个运放我理解为都是电压跟随器(不知道对不对,不对请大佬指点一下)。
问题1. 2904的6引脚电压为什么不和5引脚电压一致? (仿真是一致的但是在电路中万用表测量不一致)
问题2.PA6采集到的电压平均值一直在上升(噪声较大)
问题3.ADG719芯片在未接S1 S2的情况下 5引脚为何有电压?
最后如果能有大神详细讲一下这两个运放是如何工作的就更好了  万分感谢!

楼主:
补充,滑动变阻器电压信号进入ADG719后电压信号改变,并且信号变化不线性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滑动变阻器电压信号进入ADG719后电压信号改变,并且信号变化不线性是什么问题

你是不是把滑动变阻器画成插座了?就是JP1和JP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把滑动变阻器画成插座了?就是JP1和JP2?

对。原理是一个滑动变阻器。其实是一个传感器 用来检测位移的,需要插在这个上边,有两个插座配合ADG719通道选择。

网友B:
负载电阻太小了吧,带不动?

楼主:
找到问题了原理图 ADG719中S1 S2画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