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纤状态检测传感器

楼主(2023-12-05):
如何检测光纤设备的状态,老板让用单片机做一个设备实时检测光纤的光的质量,检测光纤设备是否异常,用光敏三极管吗,可是这怎么把光口插上去,况且检测光纤状态是什么原理,目前我想到的是检测光的强度,强度过低判定为光缆折损,不确定此做法可行否,恕小弟头脑愚钝,还望各位大佬指条明路,先谢过各位!

网友A:
光猫等设备本身就有断纤检测功能,还能在后台web界面看到光强度值dB,你外接接不了,或者说要用分光器,但是用了分光器,光就会衰减,一般没人会同意你这么做。

网友B:
光猫的那个收发头就可以了,要分一个光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