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位机与下位机数据处理问题

楼主(2023-12-05):
就是同样一个数据处理对速度有要求用上位机还是用下位机处理就是下位机接收到数据处理传输到上位机上还是直接把数据都传输到上位机上由上位机处理

网友A:
看你实时性要求,比如数控车床差几个毫秒就能把零件加工成废品,那么上位机就做个图形界面,操作都是下面处理。

楼主:
示示波器  有个触发点的判断嘛 需要对一组数据进行循环判断  我的意思是说下危机把这组数据判断出来把正确的数据传输给上位机   还是都传输给山上进行判断主要是哪个速度快

楼主:
感觉是电脑应该快一些

网友A:
运算快和实时性好,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B:
如果对速度有要求且数据处理能力较差的话,使用下位机进行数据处理可能更为合适。下位机通常具有实时性,在接收到数据后能够快速处理并进行实时反馈,适用于对响应速度要求高的应用场景。它可以直接处理数据,并将处理后的结果传输给上位机,从而减轻上位机的工作负担。  另一方面,如果数据处理要求较高、数据量大或需要进行复杂的算法运算时,使用上位机进行数据处理可能更为适合。上位机通常具备较高的计算能力和存储容量,能够处理大量数据并进行复杂的算法运算。它可以接收下位机传输过来的原始数据,然后在上位机上进行处理和分析。

网友C:
所谓大量数据处理或者对速度有要求,这都是很笼统的概念
如果你下位机处理数据的用时比串口传送数据的用时还少,那传上传下的,反而更慢

网友D:
你试试呗,上位机程序写出来实操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