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51C8低功耗 HAL_RTC_SetAlarm_IT里面的参数控制不了唤醒时间

楼主(2023-12-05):
在做L051低功耗的时候用RTC唤醒STOP模式,但是HAL_RTC_SetAlarm_IT里面的参数控制不了唤醒时间,有没有大佬知道原因!!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是用的HAL_RTCEx_SetWakeUpTimer_IT,我之前查csdn说要上电对时钟校准一下,也试了不好用,后来的解决方案是加玩不时钟,一秒内唤醒一次对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