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接89C52RC单片机的时候数码管能点亮 接了后没反应了?

楼主(2023-12-05):
向大家请教下,焊接部分我检查了又检查是和仿真图一样的 没有错误

装了单片机

装了单片机

proteus仿真是成功的

proteus仿真是成功的

没装单片机

没装单片机

楼主:
pcb烧录的时候用pz-ISP烧录不成功,但是用stc-ISP烧录显示操作成功。

网友A:
改一下数码管扫描延时函数就可以正常显示了,因为仿真软件的延时和实际芯片的延时有差异

网友B:
你用的肯定不是LS245,U2、U3输入悬空相当于输入高电平,所有输出都是低电平,LED绝对不会亮,到底用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肯定不是LS245,U2、U3输入悬空相当于输入高电平,所有输出都是低电平,LED绝对不会亮,到底用什么型 ...

数码管的驱动单片机用的是SN74LS245N,这两个单片机的10脚都接了地,20脚都接了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数码管扫描延时函数就可以正常显示了,因为仿真软件的延时和实际芯片的延时有差异

好的 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数码管扫描延时函数就可以正常显示了,因为仿真软件的延时和实际芯片的延时有差异

我刚刚把延时从1改为1000了 还是没有动静,在我的电路上没反应,但是在普中的开发学习板上有反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肯定不是LS245,U2、U3输入悬空相当于输入高电平,所有输出都是低电平,LED绝对不会亮,到底用什么型 ...

74芯片输入严禁悬空,电平不确定,严重会静电击穿,必须接上下拉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刚刚把延时从1改为1000了 还是没有动静,在我的电路上没反应,但是在普中的开发学习板上有反应 ...

跟单片机通信一下判断单片机是否正常工作。
还有就是晶振离芯片太远了,而且是插上去的感觉有点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单片机通信一下判断单片机是否正常工作。
还有就是晶振离芯片太远了,而且是插上去的感觉有点不太好

好的 我去改进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74芯片输入严禁悬空,电平不确定,严重会静电击穿,必须接上下拉电阻。

好的我去改进下

网友E:
给楼主点赞,能持之以恒搭出这么复杂的开发板,而且还很漂亮,这是精通单片机的

必经之路。洞洞板用的好大,有点奢侈了哈,祝楼主早日成为高手

网友F:
1.没接时候,你的位选全为高,段选全为低,如果是共阴的管本来就会全亮。
2.建议你写个程序,就要P0全高,P1全低,看看是不是能亮。

网友G:
P0的上拉电阻呢?

网友H:
可能是因为接了89C52RC单片机后,单片机的输出引脚未正确配置或者未正确连接到数码管。可能需要检查单片机的程序代码和硬件连接是否正确,确保单片机的输出引脚能够正确驱动数码管。另外,还要注意电源供电是否正常,以及数码管的接线是否正确。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可能需要进一步检查单片机和数码管的硬件连接,或者考虑是否需要更换或修复单片机或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