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蜂鸣器唱歌代码

楼主(2023-12-05):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imer0.h"

//蜂鸣器端口定义
sbit Buzzer=P1^5;

//播放速度,值为四分音符的时长(ms)
#define SPEED        500

//音符与索引对应表,P:休止符,L:低音,M:中音,H:高音,下划线:升半音符号#
#define P        0
#define L1        1
#define L1_        2
#define L2        3
#define L2_        4
#define L3        5
#define L4        6
#define L4_        7
#define L5        8
#define L5_        9
#define L6        10
#define L6_        11
#define L7        12
#define M1        13
#define M1_        14
#define M2        15
#define M2_        16
#define M3        17
#define M4        18
#define M4_        19
#define M5        20
#define M5_        21
#define M6        22
#define M6_        23
#define M7        24
#define H1        25
#define H1_        26
#define H2        27
#define H2_        28
#define H3        29
#define H4        30
#define H4_        31
#define H5        32
#define H5_        33
#define H6        34
#define H6_        35
#define H7        36

//索引与频率对照表
unsigned int FreqTable[]={
        0,
        63628,63731,63835,63928,64021,64103,64185,64260,64331,64400,64463,64528,
        64580,64633,64684,64732,64777,64820,64860,64898,64934,64968,65000,65030,
        65058,65085,65110,65134,65157,65178,65198,65217,65235,65252,65268,65283,
};

//乐谱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
        //音符,时值,

        //1
        P,        4,
        P,        4,
        P,        4,
        M6,        2,
        M7,        2,

        H1,        4+2,
        M7,        2,
        H1,        4,
        H3,        4,

        M7,        4+4+4,
        M3,        2,
        M3,        2,

        //2
        M6,        4+2,
        M5,        2,
        M6, 4,
        H1,        4,

        M5,        4+4+4,
        M3,        4,

        M4,        4+2,
        M3,        2,
        M4,        4,
        H1,        4,

        //3
        M3,        4+4,
        P,        2,
        H1,        2,
        H1,        2,
        H1,        2,

        M7,        4+2,
        M4_,2,
        M4_,4,
        M7,        4,

        M7,        8,
        P,        4,
        M6,        2,
        M7,        2,

        //4
        H1,        4+2,
        M7,        2,
        H1,        4,
        H3,        4,

        M7,        4+4+4,
        M3,        2,
        M3,        2,

        M6,        4+2,
        M5,        2,
        M6, 4,
        H1,        4,

        //5
        M5,        4+4+4,
        M2,        2,
        M3,        2,

        M4,        4,
        H1,        2,
        M7,        2+2,
        H1,        2+4,

        H2,        2,
        H2,        2,
        H3,        2,
        H1,        2+4+4,

        //6
        H1,        2,
        M7,        2,
        M6,        2,
        M6,        2,
        M7,        4,
        M5_,4,

        M6,        4+4+4,
        H1,        2,
        H2,        2,

        H3,        4+2,
        H2,        2,
        H3,        4,
        H5,        4,

        //7
        H2,        4+4+4,
        M5,        2,
        M5,        2,

        H1,        4+2,
        M7,        2,
        H1,        4,
        H3,        4,

        H3,        4+4+4+4,

        //8
        M6,        2,
        M7,        2,
        H1,        4,
        M7,        4,
        H2,        2,
        H2,        2,

        H1,        4+2,
        M5,        2+4+4,

        H4,        4,
        H3,        4,
        H3,        4,
        H1,        4,

        //9
        H3,        4+4+4,
        H3,        4,

        H6,        4+4,
        H5,        4,
        H5,        4,

        H3,        2,
        H2,        2,
        H1,        4+4,
        P,        2,
        H1,        2,

        //10
        H2,        4,
        H1,        2,
        H2,        2,
        H2,        4,
        H5,        4,

        H3,        4+4+4,
        H3,        4,

        H6,        4+4,
        H5,        4+4,

        //11
        H3,        2,
        H2,        2,
        H1,        4+4,
        P,        2,
        H1,        2,

        H2,        4,
        H1,        2,
        H2,        2+4,
        M7,        4,

        M6,        4+4+4,
        P,        4,

        0xFF        //终止标志
};

unsigned char FreqSelect,MusicSelect;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if(Music[MusicSelect]!=0xFF)        //如果不是停止标志位
                {
                        FreqSelect=Music[MusicSelect];        //选择音符对应的频率
                        MusicSelect++;
                        Delay(SPEED/4*Music[MusicSelect]);        //选择音符对应的时值
                        MusicSelect++;
                        TR0=0;
                        Delay(5);        //音符间短暂停顿
                        TR0=1;
                }
                else        //如果是停止标志位
                {
                        TR0=0;
                        while(1);
                }
        }
}

void Timer0_Routine() interrupt 1
{
        if(FreqTable[FreqSelect])        //如果不是休止符
        {
                /*取对应频率值的重装载值到定时器*/
                TL0 = FreqTable[FreqSelect]%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FreqTable[FreqSelect]/256;                //设置定时初值
                Buzzer=!Buzzer;        //翻转蜂鸣器IO口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 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