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密码锁设计设计与制作的单片机程序下载进protues仿真不了

楼主(2023-12-05):
#include <reg52.h>typedef unsigned char u8;typedef unsigned int u16;//sbit 特殊功能位声明:声明某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一位#define key P1                   //按键io口sbit fen=P3^0;                   //蜂鸣器io口sbit rs=P3^1;        //LCD控制口sbit rw=P3^2;sbit e=P3^3;sbit led=P3^4;       //LED灯io口//bit 位变量声明:定义一个位变量的值u8 keyz=17,j=0,biao1=0,a=10,b=10,c=10,d=10;bit biao=0;u16 zh;u8 shu[]={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          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u8 zi[]={"lnput password:"};u8 num[]={"0123456789ABCDEF"};void delay(u16 i){         while(i--);                        }/*蜂鸣器*/void Fen(u8 a,b)   //蜂鸣器发声函数{        u8 i,j;                for(i=0;i<a;i++)        {                for(j=0;j<100;j++)                 {fen=~fen;delay(b);}                                          }                  }/*LCD*/void writecom(u8 com){                //LCD写指令         rs=0;         rw=0;         e=0;         P0=com;         delay(5);         e=1;         e=0;                     }void writedat(u8 dat){                //LCD写数据         rs=1;         rw=0;         e=0;         P0=dat;         delay(5);         e=1;         e=0;                     }void initlcd(){                           //LCD初始化函数           write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writecom(0x0c);           writecom(0x06);                          }void xian(){         //LCD显示数字函数                      writedat(num[keyz]);                                      if(a==10){a=keyz; }                   //对abcd,四位数的单独赋值                                          else if(b==10){b=keyz;}                                          else if(c==10){c=keyz;}                                          else{d=keyz;}                                          if(j!=3){j++;}biao=0;}/*键盘*/void Key(){u8 a=0;                         //矩形式键盘函数         if(key!=0x0f){delay(1000);         if(key!=0x0f){                 key=0x0f;                switch(key){                           case 0x07: keyz=0;biao=1;break;                           case 0x0b: keyz=1;biao=1;break;                           case 0x0d: keyz=2;biao=1;break;                           case 0x0e: keyz=3;biao=1;break;                }                key=0xf0;                switch(key){                           case 0x70: keyz=keyz;biao=1;break;                           case 0xb0: keyz=keyz+4;biao=1;break;                           case 0xd0: keyz=keyz+8;biao=1;break;                           case 0xe0: keyz=keyz+12;biao=1;break;                }         }         while((a<50)&&(key!=0xf0)){a++;delay(10000);}         }            }                                                void shi(){u8 i;          // 按键值判断函数         if(biao&&keyz!=15){  //判断标志位biao是否为1,为1则有按键操作并且按键的值不等于15                                                                   writecom(0x80+0x40+j);                          //数字显示位置进行累加操作                         if(j<0){j=0;}                                          //数字显示位置边界                  switch(keyz){                                                  //switch判断按键并执行对应操作                          case 0:xian(); break;                                case 1:xian(); break;                                case 2:xian(); break;                                case 3:xian(); break;                                case 4:xian(); break;                                case 5:xian(); break;                                case 6:xian(); break;                                case 7:xian(); break;                                case 8:xian(); break;                                case 9:xian(); break;                                case 10:writedat(num[keyz]);                                                                                        j++;biao=0;break;                                case 11:writedat(num[keyz]);                                                                                        j++;biao=0;break;                                case 12:                                                biao1=0;                                                  //重置标志位biao1,上锁                                        biao=0;break;                                case 13:writecom(0x01);        delay(1000);          //全屏清除                                                for(i=0;i<sizeof(zi);i++){                            writecom(0x80+i);                            writedat(zi[i]);                }                                        j=0;biao=0;break;                                case 14:                                                                   //对当前数字位删除的操作                                                writedat(' ');                                                j--;                                                writecom(0x80+0x40+j);writedat(' ');                                                biao=0;break;                                case 15:                          //确定按键                                        j++;biao=0;break;                                       }                                  }                        if(keyz==15){                                                                  //判断按键值如果等于15,便视为按下确定键                        writecom(0x01);delay(1000);                          zh=a*1000+b*100+c*10+d;                                         //将ABCD,四位数合并并进行判断是否为正确密码                          if(zh==1234){  //设密码为1234                        j=0;                     biao1=1;                                                                         //将biao1标志位置1便为密码正确                    keyz=17;                                                                           //使按键值跳出最大值15便不会循坏显示                                                }                else{                           j=0;                   biao1=0;                                                                                 //反之密码错误                           keyz=17;                                Fen(20,200);                                    //蜂鸣器报警                        }                        zh=0;a=10,b=10,c=10,d=10;                                         //重置ABCD变量                    for(i=0;i<sizeof(zi);i++){              writecom(0x80+i);              writedat(zi[i]);                           }                                                                        }                                      }                  void main(){u8 i; led=1;     initlcd();                        //LCD初始化函数         for(i=0;i<sizeof(zi);i++){         writecom(0x80+i);         writedat(zi[i]);                           }         while(1){                   Key();               //定义键盘函数                  shi();               //按键判断函数,灯亮或报警                  P2=shu[keyz];        //数码管显示当前输入值                  if(biao1==1){ led=0;                                            //判断标志位biao1 为1则密码正确显示ok                  writecom(0x80+0x40+10);              writedat('O');                  writecom(0x80+0x41+10);              writedat('K'); }                  else if(biao1==0){led=1;                                   //biao1为0则显示密码错误显示no                  writecom(0x80+0x40+10);              writedat('N');                  writecom(0x80+0x41+10);              writedat('O');}                      }           }

网友A:
代码那么乱,楼主自己检查先。。。。。

矩阵键盘处理不正确,按这篇,自己修改一下 矩阵键盘

~~~~

网友B:
51单片机最小系统一般应该包括:单片机、电源、晶振电路、复位电路。而此电路图中没有晶振电路和复位电路,无法构成仍最小系统,晶振是用于产生时钟信号的,如果不接晶振,那么必须有其它的时钟信号源,否则,单片机将不会工作。晶振电路就像“心脏”,没有晶振,复位,如何让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