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双龙的ISP USB下载器软件,但光盘找不到了 求软件和使用说明

楼主(2023-12-05):
由于以前一直没有实际使用AVR单片机,现在只找到烧录器,光盘找不到了,那位大神有没有win7的软件和使用说明,现在想摆弄一下AVR单片机

网友A:
你可以联系卖家或进入品牌官网,确定是否有相应烧录软件或光盘镜像。

网友B:
登录双龙电子官网下载里面有使用说明和软件

网友C:
这个第一代USBISP是双龙自己做的,Atmel没有对应产品,只能去双龙官网找。其他的USBJTAG以及二代USBISP用Atmel的软件就行了。

网友D:
AVR 单片机的下载头可以自制的. 并口的接好线就可以用, USB的需要用AVR m8 来做.

网友E:
这个烧录器也算是以前很常用的型号了,软件在双龙电子主页上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