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multisim里面仿真找不到对应的元器件要怎么办啊

楼主(2023-12-05):
想在multisim里面用B649A三极管仿真,但是找不到这个元器件。

网友A:
自己导入模型, 我印象中好像可以导入pspice模型, 但是好像有些区别, 不记得了.
有些元器件 供应商有提供模型,
如果有问题, 仔细查看帮助文件.

补充一下: 如果只是三极管, 可以从原 元器件 库 复制一个最接近的模型, 然后根据规格书修改下参数就可以使用了, 如果没有现成的模型的话.

网友B:
可以查阅软件那里的帮助,他会帮你引导类似的替换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