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板电路原理图需不需要改进?

楼主(2023-12-06):
电源板

楼主:
请各位大虾提下意见!

网友A:
原理图的目的是让别人理解你的目的,而不是吃下一碗乱面条,不知道那根面条是先吃的。

网友B:
这图纸看得真伤眼

网友C:
这个电路看不懂,那个Bridge是整流桥堆吗?如果是,电路原理不通呀?

网友D:
看不清,只是控制四个继电器?

网友E:
画原理图应该要简洁直观,你这线又拉长又绕来绕去,想看的欲望瞬间就没了。

网友B:
K1、K2是继电器吗?线圈电压220?
K3、K4是继电器吗?线圈两端电压相同?

D1/D2/D3/D4是整流桥?输入输出都有正有负的。。

104电容,9颗、10颗、11颗的,你也要画出来,不要标个文字就完事了。
。。。

网友F:
看瞎了也没看明白,

网友G:
首先,你这让人家能看明白你的电路呀原理图不是你这么画的,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H:
原理图还是得画的简洁直观一点,你这画的也太弯弯绕绕了

网友I:
把电路原理图画清楚一些,相同的简化一下,可以只画出一路就可以了,这样别人才好分析。凌乱的电路别人没有兴趣去读。

网友J:
太乱了,太绕了,线太长,相互关联的元件靠近一些。尽量上正下负,从左到右排好。线长或者绕的可以用网络标签

网友K:
有点看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