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氏电桥特别版

楼主:
真空管时代就有的,当然不是新鲜事物。
变压器反馈 跟 LC震荡 等同吗;如果不用变压器,能单管不?!

网友A(2023-12-06):
而这个嘛,总觉得看着像个稳压器咧。
有些稳压器的稳压管就是在负载侧取电的,在这电路中,R2就是稳压管的位置。

网友A:
文氏电桥,是彻头彻尾的RC震荡器,
变压器反馈,当然不是RC,亦不能算是LC,
实际上,LC震荡器只有三点式,变压器反馈加电容仍算不上LC,
那么,这文氏电桥以变压器取代一个三极管,理论上可行,实际上亦能动,但还算不算是RC震荡器?!

网友A:
对于窄带或谐振放大器,变压器可视为全通型耦合器,相当于导线或有源器件,不会影响讯号及负载网络的参数。
这三极管的接法是共「射」极,电流增益与电压增益俱备,只是相位不对,以无源元件反相耦合,变压器是不二之选,用光耦,不比直接用三极管简单。

网友A:
文氏电桥如果不用变压器,则三极管一定是要用两个,要么两级共射,要么是小共基加上大共集,咋整都是两个。

网友B(2024-04-22):
文氏振荡器一般用于低频,通常采用运算放大器;高频采用三极管或场效应管。

网友B:
真空管出现在没有发明晶体管时代,现代集成电路技术非常成熟,研究它的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空管出现在没有发明晶体管时代,现代集成电路技术非常成熟,研究它的目的?

文氏电桥,曾经是优秀的正弦波发生器,如今只能作为
像我这种老派电子爱好者 的练手之物了。

网友B:
有时间研究一下四层二极管,尽管这种器件在现代电路中几乎不再使用。然而其工作原理适用于目前在生产的晶闸管。大多数晶闸管都是在四层二极管的基础上经过少量变化后形成的。典型型号为1N5158,它与电容并联后串联电阻至直流电源正端,从而构成锯齿波发生器。比BNRT有意思的多。

网友B:
生产最小体积负离子发生器,1N5158与电容并联后串联初级线圈串联限流电阻至交流电整流桥,次级线圈作为负离子发生器辐射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时间研究一下四层二极管,尽管这种器件在现代电路中几乎不再使用。然而其工作原理适用于目前在生产的晶闸 ...

只能买到 1N5819/5822 。
PUT、SCS、双栅jFET、λ二极管、隧道二极管、恒流二极管,这些都是我想买的,
可就是全都没有,订购服务亦不再提供了,甚至,我说出一些型号,店家竟然一脸茫然说没听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时间研究一下四层二极管,尽管这种器件在现代电路中几乎不再使用。然而其工作原理适用于目前在生产的晶闸 ...

那个SCS,有 万能老倌 之称,可行使十几种有源器件的功能 (BNRT和FET 它可没辙,扮演不了),
我买它,是想瞭解BJT的饱和压降低于Ube到底是甚么回事,PNPN架构 (三个 PN结 串联) 的通态压降为何能低至 0.6V (比一个二极管的上止点0.7V还小),
PNPN实际上就是BJT的进阶,SCS跟BJT一样是有集电结的对不,跟集电结相连的正正就是两个闸极 (都是浮地的),那么,当它开通后,两个闸极的电位是否倒置,拿个数字式伏特计一测就见分晓。

网友B(2024-06-04):
单结晶体管和可编程单结晶体管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一度广泛应用于振荡器、计时器和其他电路。目前运算放大器、计时集成电路(NE555)和单 片机已经取代了这些电路。

网友C(2025-06-06):
这三极管文氏电桥,R1既是电桥成员,也是直流负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文氏电桥如果不用变压器,则三极管一定是要用两个,要么两级共射,要么是小共基加上大共集,咋整都是两个 ...

文氏电桥的原理其实就是,共模泄漏!
电桥,相当于不输入讯号而且共模抑制比不是无穷大的差动放大器,
不管放大电路的输入端接于电桥的哪一臂,桥臂内的元件如何排列,两个分压都始终跟反馈电压同相,这才是必须使用同相型放大器的根由,
如果把RC臂跟电阻臂对调,则应该把那RC臂的两段也倒过来,这样才能令放大器取得正常运作所需的输入进程,亦就是,「差分」输入反过来对「共模」输出支持肯定。

网友C:
同相放大电路的另一种实现方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同相放大电路的另一种实现方案。

沒有C1,这两个BJT就成了「可控硅」,
光有R1C1,这电路只会是 弛张震荡器,加上R2C2才能牵入正弦模式。

网友A:
跟惠斯登桥一样,文氏桥也是货真价实的电桥,
负载就是跨接于两个分压节点,恵斯登电桥的惯常用法是求平衡,文氏桥同样如是,
当电桥平衡时,两个分压节点等电位,负载压降是零,那么,放大器得到的输入自然也是零,但放大器却要求在零输入时输出最大,那就意味着,运放才是电桥的良伴。

网友D:
废物大学生,一点也看不懂

网友A:
电阻桥,创建于1833年,名为 惠斯登电桥 是十年后的事,
而文氏电桥在1891年才问世,实际上,文氏电桥的核心是RC带通网络,最大分压比是 1/3,
震荡器的环路增益,就是  正反馈系数及放大器的增益,正弦震荡器的环路增益必须刚好为1,
那么,文氏网络配以增益为3的放大器就对了,但把文氏网络造成电桥,放大器的增益还是3吗,这就是我纳闷的地方,
如果电桥力求完全平衡,那就只有过零检测器才有输出了,但文氏电桥震荡电路所用的放大器,显然是一般的交流放大器而非过零检测器,
跟一般电桥不同,文氏电桥为了提供震荡所需的正反馈,不能完全平衡,但尽量接近于平衡还是希望的,那么,放大器的增益还能是3吗?!
问题在于,双端输入放大器 那两个输入端子的相位关系,输出信息一旦落在输入端,就成了反馈,同样的反馈,落在不同的输入端,效果就不一样了,
所以,当文氏电桥跟放大器连接时,电桥的电阻臂就自动跟放大器整合,成为放大器的周边配置,放大器的增益就是这样才变成3的,亦就是说,如果把电阻臂归属于放大器,则文氏电桥就不再是桥。

网友A:
震荡器的输出可能会突然增加或减小,这时,灯泡因热惯性的制约,有可能「跟丢」,从而导致失真或停震,
有人想到用二极管或稳压管替代Rf(灯泡则换成普通电阻),其实,二极管或稳压管控制的不是震幅,而是运放的自身状态,
当你把二极管或稳压管接在运放的同相输入端的地脚,这运放会悬停于线性区,这就是负反馈式串联稳压器的平衡,在文氏电桥中替代Rf,其实只是令运放不能饱和,这又有点开关管的贝克钳位的范儿。

网友E(2025-07-18):
引用 网友B:
文氏振荡器一般用于低频,通常采用运算放大器;高频采用三极管或场效应管。

低频LC振荡器的L太大了,不好做,用铁芯有非线性问题,铁芯有剩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