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写入数据的必要条件?硬件已经连接

楼主(2023-12-06):
按图连接,能使单片机动(写入,读出数据)起来吗?谢谢大家

网友A:
什么硬件、什么接口、哪种协议、、、、、、

网友B:
无图,无代码,单片机型号都不知道,越是提问帖干到几百上千的楼主不知道整天在干啥

爱玩猜谜语?

网友C:
经过多位老中医远程悬丝诊脉,这是五行缺金所致,要知道钱多能使鬼快推磨。
所以,直接请个私教就可以,大可不必贴出电路原码,要是被人抄了可就更缺金了

网友B:
看到图了,本人才学单片机三年,已经是汇编大师了,但楼主这个89c2051是啥年代的东东,我都没

见过,读啥数据?这个io口能读取脚状态吗?能读的话至少得写个程序进2051,估计得top之类的编程器

才能支持89c2051

网友D:
估计是刚开始半懂非懂时期,还没有明白读取数据,串口通讯,串口协议。

网友E:
可以玩呀,所有的电路自己搭建,单片机也是用最简单的元器件搭建的
现在书柜里还有当年复印的一篇文章《89C2051的手动编程》包含电路图,是《电子制作》2000年第4期的文章。

原来的电路图有一点设计缺陷,  这个是新的电路图。

用汇编语言编写单片机程序,然后再人工编译成二进制码,最后通过手工编程器烤进单片机。

网友F:
忆苦思甜,回忆当年之苦,才知今日之甜,现在的单片机里面什么都有,就1块钱,四根线,按下载马上就行,还可写10万次,速度又很快,还有什么理由偷懒不玩?就只是那个编程软件,还是用%的,用得津津有味,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朝一日ARM变脸,全军覆没。

网友G:
下载一本书,系统学习
电源+7-9,做电源也费功夫

网友H(2024-01-05):
杠精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