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电路原理图中的每一个模块的功能?

楼主(2023-12-06):
最好的解释解释每个圈的作

批注 2023-12-06

批注 2023-12-06

批注 2023-12-06

网友A:
使用运算放大器的经典低频放大器电路(就像来自教科书一样)。
1 块 - 稳定双极电源。
块 2 和 3 - 2 级电压放大器。
块 4 - 2 级功率放大器。

附言。 电路中存在错误,不允许使用其完整动态范围(输出功率)。
为了获得最大输出功率,功率放大器的最后一级(块4)——晶体管Q1..Q2必须由大于运算放大器U2C的输出电压的电压供电。 这可以通过将其连接在(!)稳定器 U1 和 U3 之前来实现。

网友B:
1、桥式整流滤波正负压电路。
2-3、双电源运放。
4、喇叭功放。

网友C:
1,交流电进来变成直流电,经过两个电容变成正负电压,在分别经过DC-DC芯片转成2,3运算供电电压。
2,反向比例运算电路,输出电压由R1,R2决定,但最大不超过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