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咪头放大电路

楼主:
这个图能放大声音信号吗,这个滑变调节的信号范围是多大?

网友A(2023-12-06):
5V供电时,LM358输出VOH差不多3.5V,VOL为0.7V。因此直流偏置应该使得输出位于约2.1V,取R3=10k, R4=7.2k. 输出交流峰值为1.4Vpeak. MIC输出信号一般不大于100MV,放大倍数=1.4/0.1=14倍。因此R5取20k就差不多了

网友A:
5V供电,LM358输出VOH差不多3.5V,VOL为0.7V。因此直流偏置应该使得输出位于约2.1V,取R3=10k, R4=7.2k. 输出交流峰值为1.4Vpeak. MIC输出信号一般不大于100MV,放大倍数=1.4/0.1=14倍。因此R5取20k就差不多了

网友B:
这是一款经典放大器,增益可调范围为 1 至 50。
但最好使用低噪声运算放大器来放大麦克风的信号。

网友C:
一般用于MIC前置放大。

网友D:
假如R5的阻值 = 0~50K, 那放大倍数就是 0~50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款经典放大器,增益可调范围为 1 至 50。
但最好使用低噪声运算放大器来放大麦克风的信号。

放大蓝牙播放的音乐应该可以吧,对音质也没有太高的要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A:
5V供电时,LM358输出VOH差不多3.5V,VOL为0.7V。因此直流偏置应该使得输出位于约2.1V,取R3=10k, R4=7.2k.  ...

能详细讲讲各个参数吗,我不太懂

网友F(2024-03-23):
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电路,发现电压没啥变化?这是怎么一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