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串口通信keil代码烧录到单片机上不能发送,Protues上仿真没有问题

楼主(2023-12-06):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oled.h>
sbit SDA = P2 ^ 1;
sbit SCL = P2 ^ 0;

char recive=0;
unsigned char a;

//========================================================
//串口通信初始化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TMOD &= 0x0F;
        TMOD |= 0x20;
        TL1 = 0xFD;
        TH1 = 0xFD;
        ET1 = 0;
        TR1 = 1;
        ES = 1;
        EA = 1;
}
//========================================================

void SendByte (unsigned char dat)  //发送一个字符
{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
//===========================================================
char putchar(char c)  //获取一个字符
{
         SendByte(c);
        return c;
}
//==============================================================
//延迟函2,ms=1,延迟1ms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j = 0;
        while (ms--)
                for (j = 0; j < 254; j++);
}
//==============================================================
//OLED显示函数
void OLED_display()
{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OLED清屏

  OLED_ShowChar(5,5,'A',8);
        OLED_ShowString(1,2,"Hello World",8);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if(RI == 1)
        {

                a = SBUF;
                recive=2;
                switch(recive)
                {
                        case 0:printf("停止\r\n");break;
                        case 1:printf("3\r\n");break;
                        case 2:printf("2\r\n");break;
                        case 3:printf("1\r\n");break;
                        default: break;
                }
                RI=0;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artInit();
        //printf("Start now!\r\n");
        OLED_display();
        while(1)
        {

        }
        }

//=================================================================

网友A:
检查晶振频率

网友B:
可以按STC下载工具中的串口例子,来抄一个。

~~~~~

楼主:
解决了,是“文件大小超出程序区范围,超出部分已被自动移到EEPROM区”删了一些定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按STC下载工具中的串口例子,来抄一个。

谢谢,就是这样试了试才发现,然后解决了

网友C:
定义有问题吧 删删看

网友D:
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单片机的硬件连接问题或者软件配置问题导致的。首先,确保单片机的串口引脚连接正确,并且电平转换电路(如果有的话)也正确连接。然后,检查keil代码中的串口配置是否正确,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参数。另外,还需要确保程序中的发送函数调用正确,并且发送的数据格式符合接收端的要求。

如果以上步骤都没有解决问题,可以尝试使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来监测串口信号,以确定是否有数据发送出去。另外,还可以尝试更换单片机或者调整串口配置参数来排除硬件问题。

最后,如果以上方法都无法解决问题,可以尝试在单片机上添加调试输出功能,通过串口或者其他方式输出调试信息,帮助定位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