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烧录时显示,超出部分自动移入EEPROM。然后显示烧录成功,但实际我们单片....

楼主(2023-12-06):
STC89C52烧录时显示,超出部分自动移入EEPROM。然后显示烧录成功,但实际我的单片机不能正常的运行,问问各位佬这是为什么呀,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会不会是EEPROM没有接好,看一下硬件情况?

网友B:
什么超出的部分?

网友C:
就是程序过大了把超出的部分写入eprom了,解决方法就是换一个内存更大的单片机

网友D:
EEPROM不能当程序空间执行的,超出的部分是没有指令的,所以就无法执行。

网友E:
程序大小超过MCU的ROM容量,所以不正常,换大容量的ROM。

网友F:
STC89C52的程序空间8K,将超出部分移入EEPROM不能正常运行。如果超出不多可以优化代码尽量缩小。可将数组之类放在EEPROM中调用。STC-ISP可以查看程序大小。实在不行只能换大一点的芯片。STC89C54有16K空间。

网友G:
优化代码,缩小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