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2放置Fill后不能编辑,单击、双击、选择均无效寻求解决

楼主:
用Altium Designer22.7版本操作出现放置的Fill后不能编辑,单击、双击、选择均无效。
用低版本没问题,看看这个问题在这个版本是怎么出现的,怎么解决。
寻求大神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2023-12-07):
你设置成单层显示模式了。

网友B:
我用14版打开没有问题,可编辑可删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14版打开没有问题,可编辑可删除。

低版本是没问题,同一版本的别的文件也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成单层显示模式了。

你好,这个问题应该是无意设置了你说的那个模式。
文件显示的是多层模式。
你说的 单层显示模式 怎样改成多层模式,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成单层显示模式了。

不是显示设置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个问题应该是无意设置了你说的那个模式。
文件显示的是多层模式。
你说的 单层显示模式 怎样改 ...

我手上没有高版本的,所以无法重现你的问题。
在这里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没有高版本的,所以无法重现你的问题。
在这里设置:

谢谢!
不是显示看不看得到的问题。
是放置FILL后就没法编辑了。
包括铜皮,组焊层等等层面,只要是放置的FILL,都不能选择,不能移动,单击、双击均无效。
新建的PCB,没有上述问题。
所以还不是系统设置的问题,是当前文件设置的异常情况,有点像规则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