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opa620运放的原理图库呀

楼主(2023-12-06):
找了好久都没找到,AD的

网友A:
原理图自己画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B:
立创商城找到OPA620,封装用立创EDA直接导出AD格式

网友B:
立创商城找到opa620,在规格书界面有封装,先用立创EDA打开,然后导出AD格式即可。

网友C:
2、3输入、4负电源、7正电源、6输出,这是最基本的741运放配置,你找741放进去改个名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