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hal随机数问题,这个函数是调用一次刷新一次还是一个while循环刷新一次?

楼主(2023-12-06):
有没有大佬用过stm32 hal库的RNG随机数功能?想请教下,这个函数是调用一次刷新一次还是一个while循环刷新一次?

网友A:
stm32是一个大家族,并不是所有型号都有硬件随机数的,你不提具体型号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是一个大家族,并不是所有型号都有硬件随机数的,你不提具体型号无意义。

stm32f429igt6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m32f429igt6

由硬件产生32位随机数,每隔40个pll48时钟刷新一次。直接从DR寄存器取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硬件产生32位随机数,每隔40个pll48时钟刷新一次。直接从DR寄存器取值。

谢谢好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