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PWM一直输出高电平怎么办?

楼主:
是这样的,比赛要求用PA1、PA2输出PWM,PA2又是串口发送口(规定必须用这个串口接受数据),串口我只使用了接受模式,没有定义发送引脚,但只要开启串口时钟,PA2就一直输出高电平,各位大佬什么建议吗,感谢
同样的代码其他人可以输出PWM,复制过来我的就不行,不知道为啥,头疼死了

引脚定义

引脚定义

网友A(2023-12-06):
检查下引脚复用相关语句。

网友B:
我用stm32f103c8t6没出现楼主的问题。我用的是PA8.PA9做pwm输出,PA9是usart tx,PA10是usart rx。我是先设置完了Tim,再设置的usart使用没问题。

网友C:
引脚复用设置了吗??
你是复制别人所有的代码吗??还是只有pwm那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