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ED灯第一个常亮怎么解决?

楼主(2023-12-06):
(无正文)

网友A:
更改引脚电平也不行?

网友B:
问的很好,下次别问了

网友C:
经过多位老中医远程悬丝诊脉,这是五行缺金所致,要知道钱多能使鬼快推磨。
所以,直接请个私教就可以,大可不必贴出电路原码,要是被人抄了可就更缺金了

网友D:
因为没头没尾,没图没代码,所以对于你这个问题,我的建议是把第一个LED灯拆了,不让亮就行了。

网友E:
没有延时吧

网友F:
把引脚用刀片切断即可

网友G:
操作失误,帖图时可能忘了抹浆糊了!新手,还请大家原谅!

网友H:
送医院看看吧。

网友I:
原理图没有 代码也没有  大伙怎么知道

网友J(2025-01-28):
接线是不是接错, 或者有短路的地方.51单片机上电IO端口默认都是输出高电平, Vdd经LED到IO口是没有电流的.

网友K:
可以尝试转换正负引脚试试

网友K:
可以排除一下LED的引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