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NTC 100K 3950K阻值表选哪个

楼主(2023-12-06):
热敏电阻NTC 100K 3950K阻值表有很多版本,阻值相差还是很大的,有哪位用过的,到底选哪个比较好?
下面是其中两种数据:

NTC 100K.zip

网友A:
向厂家或卖家索要表格,没有的,就不买。

网友B:
B值3950K是两个温度点的阻值确定的,两个分度表虽然B值标称值一样,测试B值用的温度值显然不一样导致数据有差异。到底选哪个好,实测呗!

网友C:
如果只是参考个大概可以随便找一个3950的规格书看一下阻值和温度的范围,如果是要用阻值表写入程序则需要根据你的实际型号然后找到对应的规格书去看

网友D:
不同厂家的NTC参数有区别的,问卖家拿温度阻值对应表。

网友B:
就算是厂家给的也仅供参考,想要准必须实测标定。

网友E:
厂家有表格就用,没有就不用
有对照的话,也要对好批次和型号,不然误差也大
至于是不是要每个都要实际测量,就得看你产品的要求了
如果是个人玩玩,实测几个也花不了你几个小时的
但如果是产品,要么用现成的,温度不一定很精确,要么是加一个校正和保存的程序

网友B:
我帮你算了下,两个电阻都跟理论B值差异挺大的。

网友F:
要买那种明确有型号的

网友G:
应该使用由值得信赖的公司制造的热电偶,这些公司始终提供准确的数据表。

网友H:
3950K代表NTC的特性,阻值表有很多版本,表示有假貨<

网友B:
引用 网友H:
3950K代表NTC的特性,阻值表有很多版本,表示有假貨

B值是NTC的温度系数,但是实物不可能理想,总是有误差的。

网友I:
你要批量购买,就问厂家要。
你自己玩玩,要准,就自己测。
要偷懒的话,直接自己用 log 算一下。

网友J:
热敏电阻测温应用就不对误差要求不高的场合。要求误差小的地方用PT100或者PT1000,

网友B:
引用 网友J:
热敏电阻测温应用就不对误差要求不高的场合。要求误差小的地方用PT100或者PT1000,

错,同样电路成本,Pt100/1000的误差要远远大于NTC,或者说同样温度精度,Pt100的电路成本远远高于NTC。

NTC的缺点是本身是有机材料,不耐高温,超过105°C寿命不长用不住,Pt100可以用到300°C,温度再高就要用K热电偶,可以用到800°C,再高就是S或者B热电偶,到1500°C,再高就只能用非接触方法测温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搞不懂,10个10KNTC串联应该等于100KNTC吧,为什么10个10KNTC串联的阻值与100KNTC比较差别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搞不懂,10个10KNTC串联应该等于100KNTC吧,为什么10个10KNTC串联的阻值与100KNTC比较差别很大 ...

你确认两种NTC的B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