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2864引脚辨别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有谁知道只个屏的引脚定义?

网友A(2023-12-07):
去某一个宝找

网友B:
没资料的屏
多便宜都不要买

网友C:
刮黑胶,拍芯片,找常用驱动芯片去怼

网友D:
里面没有芯片

网友E:
这种结构通常是黑白单色显示屏,  通常是有显示芯片的, 数了一下上图排线的连线, 有13根, 2条电源, 3个control signal, 8个 data signal.

网友D:
有14个引脚,大概测量了一下7-8脚为VDD和VSS,其它不详,大神能否明示下,谢谢